[群联] 想自己扩容一下U盘

楼主(2019-08-09):
不是同一批次的能用吗?麻烦各位大神帮下忙看看,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用的,批号不一样没关系,但是型号要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批号不一样没关系,但是型号要一样。

我的印象中型号不一样也可以,不过最好型号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中型号不一样也可以,不过最好型号一样

好的,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批号不一样没关系,但是型号要一样。

感谢,我回去试试

网友:
id一样的话可以试试,就是ce不是非1双数不一定能开完整容量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印象中型号不一样也可以,不过最好型号一样

对,型号不一样确实也可以。一般是这样:一个是美光跟大S,同一个颗粒两个型号。还有一个是ID相同ce不同。

网友:
2251-07固件 没几个,MLC的估计你开不了

网友:
跟批次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满足这几点就行了

1.使用的主控板支持你所用的颗粒  2.闪存颗粒封装与主控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