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客厅吸顶灯,改成欧普LED套件,可连接WIFI用手机APP控制是亮点

楼主(2019-08-09):
折腾客厅吸顶灯,改成欧普LED套件,可连接WIFI用手机APP控制是亮点

WIFI连接功能已经解锁了,姿势丰富多样.迫不及待的就把自己家的灯具改装了.

直接上图了.

LED智能改装套件

连接好了线材.

驱动电源和智能调光模块

下面的是固定卡扣和吸附用的磁铁.

卡扣是用来固定LED模组的,这样安装会更方便.

替换原来使用的五只荧光灯管,欧司朗的55W 840灯管.

连接WIFI方法.

先下载欧普智能家庭APP

点击右上角的+号,添加设备.

输入WIFI密码后,连续开关十次灯具,恢复出厂设置.

这样就连上WIFI了.

用APP控制灯光的操作界面.

灯具的色温和亮度,都可以随意控制.这样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套件多少钱

网友A:
还不如买几片飞利浦或者松下的灯板,光色好的多

楼主:
有三个规格,60W 70W  100W的,
这个是我自己家里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买几片飞利浦或者松下的灯板,光色好的多

这个要看各人喜好.也不能统一说哪个好与不好.

我觉得现在连上WIFI了,实用性提高了不少.

网友B:
开个灯还得用手机操作一翻,感觉有点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灯还得用手机操作一翻,感觉有点麻烦啊

第一次麻烦一点.后面就顺其自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个灯还得用手机操作一翻,感觉有点麻烦啊

就是就是,要是声控还行,电视里喊一声关灯结果物理灯就全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就是,要是声控还行,电视里喊一声关灯结果物理灯就全灭了

加上WIFI控制,就是多一种控制灯光的方式,可以用手机APP控制.

但传统的墙壁开关,也是可以控制的.

这个是1+1的方式,并不是二选一的方式

网友D:
好高级的灯!
不过偶一直不喜欢用磁铁固定灯板

网友E:
还是混色灯,就看散光效果了

网友:
欧普的,还能遥控,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高级的灯!
不过偶一直不喜欢用磁铁固定灯板

确实是这样,
不过这款改装套件,模组表面是有一个透明的塑料套管的,所以,也不是直接接触灯具底盘的.

加上,改装的话,用磁铁可以减少DIY的工作量,更快完成改装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混色灯,就看散光效果了

我自己装上的这套,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发光比较均匀了.

色温任意调整,也很方便.看电视的时候,可以调到3000K左右,平时可以调到5000K左右的色温.

网友F:
这个套件不错,做工看起很好。客厅也是H型灯管,坏了好久了,曾经费力爬上去看过,4支H型灯管全坏,想换成LED灯板的,但是不好取220V电源,只能看到原整流器到灯管的四根线,要找到整流器貌似得把灯全拆了,这个有什么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套件不错,做工看起很好。客厅也是H型灯管,坏了好久了,曾经费力爬上去看过,4支H型灯管全坏,想换成L ...

你这个应该是两层式的,电子镇流器在灯盘的背面,这种如果要改装的话,确实麻烦一些.
要把电子镇流器拆掉,把220V AC电源,引到灯盘里面.
多费点时间了.

网友G:
好灯,好驱动,性价比高,什么时候买点无线的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灯,好驱动,性价比高,什么时候买点无线的玩玩

生活贵在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就是,要是声控还行,电视里喊一声关灯结果物理灯就全灭了

冬天用得着,进被窝了,都懒得起来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