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是个什么设备,密码门锁云丁专用路由器?

楼主(2019-08-09):
以前一直以为是个电力猫,后来看了下才发现是和密码门锁配套的,网线另一端插在路由器LAN口上。

网友A:
这门锁。。。我感觉密码有可能是147258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门锁。。。我感觉密码有可能是147258之类的

明明是214587

网友B:
不晓得电子锁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C:
不撕掉薄膜,密码看上面的痕迹都能猜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门锁。。。我感觉密码有可能是147258之类的

密码是这6个数,不过都没猜对。这种锁要专用网络设备是什么原因

楼主:
看起来还真有点像,不过不是的。本帖想讨论的是那个网络设备啊,楼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电子锁的意义在哪里

租房子的地方常用这种锁

网友D:
门锁不方便接线,所以都是电池供电,而Wifi又很耗电,所以不适合直接放在门锁里面。

有的厂家为了让智能门锁上网,就搞了个这玩意。和门锁之间用低功耗的协议通信,比如低功耗蓝牙,或者某些2.4G专用通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撕掉薄膜,密码看上面的痕迹都能猜得出来

能看出来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换密码了,但是密码还是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锁不方便接线,所以都是电池供电,而Wifi又很耗电,所以不适合直接放在门锁里面。

有的厂家为了让智能门 ...

明白了,解说的很详细很专业,看来这个是远程开锁用的,我把插头拔了的时候门锁还是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锁不方便接线,所以都是电池供电,而Wifi又很耗电,所以不适合直接放在门锁里面。

有的厂家为了让智能门 ...

门锁不接电源的话,每次开门那个门栓动作挺费电吧,要定期充电???

网友:
这个膜真是贴得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锁不接电源的话,每次开门那个门栓动作挺费电吧,要定期充电???

推拉开门,自动上锁的那种,挺耗电的,电池寿命会短一点。
电动离合,然后手转动把手的,耗电量就低多了。

而且电池的耗电量和使用时间关系很大,和电流关系不大。
举个例子一个Wifi模块,耗电100ma,但是要24小时待机。
而电动离合,假使电流1A,但是只要通电0.5秒就完成动作了。一天开个20-30次,也没这个wifi模块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