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给生锈的钥匙用电镀法镀铜

楼主(2019-08-09):
初始想法是钥匙锈了,想镀一层铜防锈。
用10V 350ma的电源,钥匙接负极,硫酸铜溶液,用的是五水硫酸铜(蓝矾)溶于水,水是自来水,内有杂质,刚开始会在钥匙表面有一层松软的杂质,以为不行,放了一夜后,早晨起来试了一下,可以了。
溶液中有絮状的淡黄色物质,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放一夜后杂质沉淀形成的。
经验:应该用纯净水制作硫酸铜溶液,自来水有杂质,影响铜离子。

生锈的钥匙 :

溶液和镀好的钥匙,右边刚拿出的显铜色,其它的是放置一会后变色了,拿出来把钥匙上的溶液擦干就不变色了,应该是溶液中的铜或铁离子被空气中的氧分子氧化了。

镀好刚拿出来的.

和大家讨论下,用自来水刚溶解的硫酸铜溶液无法电镀,镀不上铜,是不是水中有杂质所致?

网友:
镀不上去估计是锈钥匙表面的锈迹没有清除干净造成的。

网友:
电镀的工件需要清洁脱脂才可以

网友:
我不太懂,但我弄的话,我回先电解一次,清洁钥匙表面的铁锈等杂质,然后再丟进硫酸铜里 去电镀。

网友:
能不能帮我的也镀一下

网友:
好贴,有才人在数码之家。

网友:
第一,镀件要预处理一下,至少要除油除锈
第二,电镀液不能光用硫酸铜,还有其他添加剂,可以搜到电镀液的配方
第三,镀好的工件还需要钝化一下,然后就不容易氧化了

网友:
我觉得要先接阳极清洁表面,再用稀的溶液镀,还有就是氰化物镀的效果更好:shocked:lol:

网友A:
电镀看起来简单,其实里面的门道不少,不然也不会专门有人写书讲这个东西,写配方等等。
最简单的,除锈除油这些肯定要做好。然后如果是单一组分的电镀液,比如硫酸铜溶液,通常性能不够稳定,铜离子的浓度变化影响很大,浓度高的时候铜沉积太快,得到海绵状铜,也不牢固,随着铜离子的消耗,浓度低了电镀效果较好,但速度很慢,而且会有副反应发生,镀层会有杂质。
所以正式电镀液里会加入各种奇怪物质,就是为了得到稳定的镀层,也方便生产。加得最多的是络合剂,络合剂可以认为像滤波电容的作用,电容在波峰时储存能量,在波谷时释放能量,让电压维持在一定的值,络合剂可以让铜离子稳定在一定浓度,同时抑制铜离子和铁的置换反应。以前电镀工业用的最多的络合剂是氰化物,这玩意剧毒,但络合效果非常好,用得非常广泛,基本上是个电镀液就加氰化物,所以说电镀工业污染环境,不仅是氰化物,还有各种残留的重金属等。后来开始推广无氰电镀工艺,但没有了氰化物很难找到替代品(现在通常是加EDTA等一系列物质),很多厂还是偷偷用含氰工艺。
说这么多,其实也就讲了点皮毛,电镀的学问很多,有兴趣可以深入研究。其实还有个补充,一般电镀铜不是作为最终镀层,而是为了镀其他金属的过渡。铜能与很多金属稳定结合,比如镀铬的时候,通常是要先镀铜再镀铬,不然铬层会容易脱落。又比如说常用的钕磁铁,本身钕铁硼是很容易锈的,为了防锈,要镀镍或镀铬,首先镀一层铜,再镀镍或铬。质量差的钕磁就只镀一层镍,放久了镀层自动脱落,求它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镀看起来简单,其实里面的门道不少,不然也不会专门有人写书讲这个东西,写配方等等。
最简单的,除锈除 ...

讲的通俗易懂,支持!

网友:
銅这东西 有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镀看起来简单,其实里面的门道不少,不然也不会专门有人写书讲这个东西,写配方等等。
最简单的,除锈除 ...

塑料镀件一般也是先上一层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料镀件一般也是先上一层铜。。。。。

对啊,但塑料件不导电,增加一道工艺先化学沉积一层导电材料,再电镀铜

网友:
一直没进这个板块看看,楼主要在钥匙上镀铜,确定这样不会坏得更快吗?这种电镀镀层很松软,更容易生锈吧?而且铜不如铁活泼,是能加快铁腐蚀的。而且如果镀层不牢固,开锁的时候镀层很容易脱落的。
如果用砂纸打磨自行车圈就知道了,我国铁上镀铬一般是先镀一层铜,如果铬层破坏,露出红色的铜,这个地方会坏的很快。
如果要保证钥匙不生锈,用香烟盒里边的铝箔纸包着是最靠谱的。
加入真想处理好,建议还是钝化比较靠谱。用重铬酸钾、亚硝酸钠、浓硝酸配钝化液钝化,就如同自行车链子那样的黑色可能更好些。
9楼说的很清楚,镀铜的目的是为了能在铁上牢固的镀上一层铬,并非用铜防锈。铜自身肯定是加快铁的腐蚀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黄铜的钥匙胚再做一把新钥匙,效果和成本可能是最佳的。

网友:
配把钥匙也就几块钱,人家可是黄铜镀镍的哦

网友:
我也经常自己做电镀, 但是现在好难买的就是硫酸 ,买不到, 没有硫酸,不好清洗

网友:
碱式碳酸铜加热变成氧化铜。氧化铜用酒精灯烧热后投入无水乙醇中,无水乙醇还原氧化铜,生成乙醛和铜。可以试试这个思路。

网友:
原来电镀的污染不只是单一得,是复合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