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旧手机改造求助,用计算器按键开启手机

楼主(2019-08-09):
下图,左边是一个手机,右边是一个计算器。手机已经拆开了,旧的那种,有按键的。现在我想将计算器也拆开。将计算器塞入计算器里,然后将图里按钮接到计算机上。效果是,一按计算器上的按键,就可以开手机的开关,能确认,返回等操作。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有偿寻求大家帮手。大家帮下我,不明的联系我。

网友:
小学生or间谍?

网友:
必须是小学生,这样改造后,可以将手机伪装成计算器大模大样带入课堂,而不害怕被老师没收,国产凌凌漆,哈哈哈

楼主:
会吗,帮下手。。技术上可可以的,但我不会改。

楼主:
技术上是可以的。你会改造吗?能不能帮下手

网友:
考试时用手机作弊?

网友:
可惜了这个计算器了

网友:
帮不了呀,给你泼两盆冷水
1.计算器内部按键部分,应该大多数都是用的那种黑色的类似导电漆的东西,很难焊接
2.计算器和手机键盘,应该都是矩阵键盘,你没法直接将两者并联在一起,否则两边的键盘扫描程序一运行,直接乱套了。

再给俩建议
1.万一你的计算器里边是覆铜的,不是那种黑色导电漆,可以考虑把一个按键下边对应的覆铜线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依然连载计算器上,另一部分悬空,接到手机键盘板上,要使分隔开的两部分都能被按键下边的导电橡胶短接。哦对了,按键导电橡胶最好也一分为二,免得两个系统互相干扰。
2.估计你这不是为了玩手机,现在没人用这种按键机了,多半是作弊,建议学单片机,在计算器内加装一个通讯电路吧

网友(2020-01-08):
我去 现在作弊都玩这么嗨啦,哈哈

网友:
不需要下面的按键,明显不是为了短信聊天。很显然是为了收短信作弊。现在考试不都会屏蔽手机信号么,这玩意能行?

好好学电子把,弄个无线收发模块,换个不会被屏蔽的频率,整个单片机显示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