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各位大师们: 你们家的防盗窗要做多宽呢???

楼主(2019-08-09):
问下各位大师们: 你们家的防盗窗要做多宽呢???

俺想了解一下.......

如:

阳台晒衣服估计要做个60CM宽,不然不好晒衣服呢........

那  客厅窗户    卧室窗户     厨房窗户     卫生间窗户    呢........

请各位大师们多多指点一下........

给俺参考参考.......

也可以给俺其他的建议:  如要放太阳能板需要多宽等等........

问下各位大师们: 你们家的防盗窗要做多宽呢???

网友:
宽 我的理解是深吧 也就是伸出去好多吧  。我做的85 但不建议做那么深 75甚至70都可以了

网友:
我的深度是40cm

网友:
我家的深度是50cm,平时晾衣服可以,但是碰到刮大风时衣服会刮到网上窗户上。

网友A:
楼房晾晒衣物一直是我的疑问。我看了一些室内装修的节目,充分利用空间的同时却找不到晾衣服的设计。有些老实楼房为了晾衣服,要浪费很大一块室内空间。我不知道欧美人那种用洗衣机加热衣物的方式是否可行。我现在租房住,天气闷热就开空调排湿。所以被子也没有晾晒的需求。要是没有空调,几乎每次出太阳都要把被子扛出去晒的。

网友:
当然是2米宽,铺块板子可以在上面睡大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房晾晒衣物一直是我的疑问。我看了一些室内装修的节目,充分利用空间的同时却找不到晾衣服的设计。有些老 ...

多年前去看过一个集成房的展示,
有些户型是这么干的:

洗衣房和挂晾衣的房间都是暗室,
处于户型的内部区域,不占用采光房间,
晾衣室设计有风口和升降架,(好像是地面出热风天花排风)
占用面积相对于展示的那些大户型来说并不算大,

感觉非常好用的设计

网友:
主要看物业的容忍程度

网友:
我家的宽0.9米,左右长度2.7米,面积将近三平方,上面耐力板封顶,可以晾衣服、放杂物、养花,两个人站在上面跳都没事。关键是你是不是百年大计的想法,是的话那你要买304厚管+钝化膏处理,几年前4千多元的包工包料费。目前一个生锈点都没有。我是正好把我房型的缺口做防盗窗补掉,做之前咨询过物业公司表示默认,两年前政府的拆违工程也只针对一楼天井的封顶进行强制拆除,未对防盗窗下手,当时我也曾担心过好一阵子,拆违工程早就结束没有了。

网友B:
我这边不让安装防盗网,只能安装隐形的,拉线的那种,窗户外面1cm都不让安装,地点东莞。楼房,
嗮被子到楼顶上,没有太阳的日子,衣服被子发霉了,
房屋设计有问题,一定要阳台,

网友:
房子没阳台吗?感觉赚钱换个有阳台的大房子

网友:
多不了多少钱,物管能让让多深装多深,比房价低多了。绿化,晾衣服,总有用的。

网友:
我做1米8的改阳台。

网友:
比窗户尺寸宽个20cm  避居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不让安装防盗网,只能安装隐形的,拉线的那种,窗户外面1cm都不让安装,地点东莞。楼房,
嗮被子到楼 ...

你东莞哪里?莞城?我以前住过大岭山所属的牛山好多年的,呵呵

网友:
     我的深40厘米

网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cm以内,顶部必须斜坡。
自由有限度,不应该给楼上添麻烦。

网友:
我家没装防盗窗,物业不让装突出墙面的,整个小区只有零星几户人家装了。

网友:
小区,不让安装防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