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2个光栅电子尺显示屏

楼主(2019-08-09):
厂垃圾堆见两个电子尺显示屏,捡来拆拆……
第一个,个头挺沉

原来是全合金外壳

用的独立开关电源,个头有点超大

电源电路板

电源插座坏

简单连接试试

通电显示正常,各工能完好

下面看看主电路板

独立的按键操控板

按键面

前面板还用钢板加固

不得不说此机用料做工算得上优质了……
下楼拆那个份量超轻,想到就是水货的货

网友A:
板子上的元件竟然都标出参数,良心货啊

楼主:
第二个水货
比上个多个显示组,外壳像是回收朔料,采用独立裸装电源,通电可显示,各功能键全无反应,接上电子尺也不读数,最后只有拆件玩了
数码管用的管座,可轻松拔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的元件竟然都标出参数,良心货啊

早期,这玩意属高技范畴,高利润设备,用料做工确实挺讲究

网友B:
像铣床的上显示器。

网友:
高级货,能挂咸鱼卖钱咯

网友:
不错不错,用料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铣床的上显示器。

不光铣床上用,所有直线类测距设备都可用,不过最早应该是对应铣床开发的……

网友:
可以拿来改个大型游标卡尺吧?

网友(2022-07-04):
设计钛老了。。    技术一直没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