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狗东买到假七彩虹SL500 512G SSD拆解

楼主(2019-08-09):
七彩虹官网,SL500,显示SMI主控,3D NAND颗粒

狗东319入手,拆解。

只有一颗防拆螺丝,拆掉。漏出庐山真面目

Marvell 88NV1120主控,搭配大S  TLC  3D NAND颗粒 FBNB27A512G1KTBAFJ4-37AS,无缓存。AS基本,大S颗粒,可以满足SSD使用。

ISSI   NOR颗粒,保存固件信息。

电源部分

网友A:
我总感觉马牌主控你是赚了~我真以为是假的呢

网友:
七彩虹也有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总感觉马牌主控你是赚了~我真以为是假的呢

官网是SMI主控,狗东的是马牌入门主控,而且没外置缓存,看体积大小,应该也不会有大容量内置缓存,顶多是内置小容量缓存。

网友B:
大S!这是次等级的片子吧?
我总觉得ssd这玩意64G就行,装操作系统和软件,使用时能快点。而重要点数据还是用普通硬盘存储。搭配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S!这是次等级的片子吧?
我总觉得ssd这玩意64G就行,装操作系统和软件,使用时能快点。而重要点数据还是 ...

以下是镁光闪存相关代码,仅供参考!
AS = Full Spec for SSD (100%)(针对SSD的测试通过,最好的片子)
AL = Full Spec for USB/SD and low end SSD (100%)(针对低端SSD/USB闪存盘/SD卡测试通过)
AF = Full Spec for low end USB/SD (100%)(针对低端USD闪存盘/SD卡测试通过)
AR = Relaxed Spec (see Functional Density)(在宽松的条件下测试通过(估计是降速测试通过))
HP = Single Plane, half capacity(容量减半)
S5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50%(部分通过测试,预计测试通过部分占50%)
S7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70%(同上,70%)
S8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80%(同上,80%)
S9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90%(同上,90%)
SG = Simple Test Passers/Extended Test Failures(简单测试通过,扩展测试不通过)
SS = SImple Test Failures(简单测试不通过,这才是最差的片子)
ES = Engineering Sample(工程样片,一切未知)
还有一个11/4/1的表格:
AL= Full Spec(同上面的)
AF= Full Spec(同上面的)
AR= Relaxed Spec(同上面的)
AT= One Time Programmable(一次性编程)
AC= No Cache Feature(无缓存功能)
AW= No Write Protect Feature(无写保护功能)
AA= No READ ID Feature(无读ID功能)
SS= Settle & Ship(从这里开始的解释和上面有人说的的差不多了)
S3= 3rd Pass
S7= Untested Settle & Ship
ES= Engineering Sample
HP= Single Plane
SJ= 1st Step Failure(没有通过第一步测试)

网友C:
这就是真的,七彩虹你不要太高看了,就是辣鸡,

网友:
参数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代工厂有什么,就用什么只这些杂牌固态一贯的行事准则。

因为在供应商面前,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只有营销,出货权。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是镁光闪存相关代码,仅供参考!
AS = Full Spec for SSD (100%)(针对SSD的测试通过,最好的片子)
...

朋友,好像不是这样。
大S是镁光降级片,不是正片。AS是大S中级别最好的而已。

这是来自百度知道的内容:
...
大S闪存芯片,是指来自于Speckek的闪存芯片。Speckek是镁光旗下的第二个芯片品牌。大S闪存芯片,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白片,降级片,而非黑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真的,七彩虹你不要太高看了,就是辣鸡,

毕竟价格摆在那里,又不是自己生产的晶片,想卖的便宜用不上什么好东西。

网友D:
挺不错了,你没有买到QLC的,你赚了

网友:
最近马牌主控的ssd不少,都是江波龙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不错了,你没有买到QLC的,你赚了

从SLC逼着用MLC,鄙视TLC,
QLC出现了,TLC变成了香馍馍。。。

网友:
国产品牌都差不多是这样,不存在什么假货

网友:
凄惨红本来就是卖假货的.........

网友:
换物料呗,正常的操作。

还有,楼主得快点儿删帖,不然明天整个数码之家就被删库了

网友:
哈哈哈哈,楼上的危言耸听

网友:
真的无语哦,觉得是假货就赶紧退吧,何必来这里危言耸听呢……

网友:
88nv1120和2258xt一个档次的,都是入门款,性能很弱,你这个标识怎么是Q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