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PPR接头

楼主(2019-08-09):
搞错一个,剪掉,正好剪开检查一下焊接质量,自我感觉还行。

网友A:
最后一张 没插到底吧

网友:
哇塞!这技术炉火纯青的地步了!可就是弄错了!

网友B:
什么工具剪断的,这么整齐,求晒工具

网友:
有双眼皮就成,应该来个径向切面才看得出焊口熔融质量。

网友:
多年前搞过一次,第一次弄,还好一直没漏水
等牙膏ing

网友:
ppr最难操作的是空间限制
如果空间很大,烫机没有问题  很好操作的

网友:
有双眼皮就完美的

网友:
熔接效果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 没插到底吧

剪刀剪成了斜口,这边差了一个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具剪断的,这么整齐,求晒工具

这把剪刀太老了,不好意思晒出来

网友C:
这玩意居然这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居然这么厚?

还真没去量过,7个毫米厚估计有

网友D:
管子质量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质量可以!

联塑的,没有日丰好

网友E:
入户总阀坏过一次,更换的时候师傅就过来用加热器焊接,4分阀才50块,焊接就要了100,后来讲价80,特么的真黑,我要是有工具还用被他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户总阀坏过一次,更换的时候师傅就过来用加热器焊接,4分阀才50块,焊接就要了100,后来讲价80,特么的真 ...

你要是没焊过还真不好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要是没焊过还真不好说

也准备小改水路,请教热熔有啥诀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准备小改水路,请教热熔有啥诀窍?

熔接机要提前预热到规定温度,现在的都是自动温控的了,不用调温,烧到跳灯温度才够,先烫接头再烫管,接头管件要垂直插入,不能旋转,个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G:
熔接机要提前预热到规定温度,现在的都是自动温控的了,不用调温,烧到跳灯温度才够,先烫接头再烫管,接 ...

谢谢,一般多少温度合适。烫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