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电视 DTMB数字电视信号求助

楼主(2019-08-09):
地点坐标:河北石家庄市正定县城
数字天线型号:如下图
信号强度均大于90,可以搜索到36个台,一个能看的也没有
状况:中央台显示马赛克无图像无声音,当地台有声音显示彩色马赛克

23元购于淘宝本论坛坛友拆机图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110&extra=page%3D1

信号质量信号强度均大于90

以前所用的天线

这个旧的大概能收到五六十个台,后来加密了就扔了,现在又能用了,就淘宝买了个图一~~结果啥也不行

网友:
有信号证明可以看,主要是你的天线高度和方向不行

网友A:
被加密了不让用

网友B:
加密了,不是天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了,不是天线的事,

没加密,有声音没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加密了不让用

加密了没声音没图像,我这个有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加密,有声音没图像

这个加密是加了干扰器,所以才有这样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加密是加了干扰器,所以才有这样的图像,

加了干扰那就没办法了~哎 谢谢 但是 有声音~奇怪

网友:
应该是加密了

网友C:
天线不行,接收信号质量不佳就是这种表现。
换八木天线吧,或者大一点的苍蝇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不行,接收信号质量不佳就是这种表现。
换八木天线吧,或者大一点的苍蝇拍 ...

信号质量信号强度都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质量信号强度都很高~

不妨上网查一下你们那边的地面波是否加密,大多数地方是不加密的

网友(2021-12-30):
什么型号的电视,我家的440A,好像不带接收地面波的功能呢。

网友:
可能解码器不支持当地DTMB编码制式,同一根天线,别的电视机能播放吗?

网友:
我家两台不同品牌的智能电视,试过dtmb,一台能看,一台看不不了。

网友(2022-08-21):
DTMB回头也试试

网友:
可能是解码制式不对!

网友:
固件太老了!不支持新的编码,所以图像解码不出来!

网友(2023-01-13):
不支持新的编码,所以图像解码不出来! 现在基本都是avs+的信号,可能你的机子不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