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尼得科私服电机~需要的看看

楼主(2019-08-09):
尼得科私服电机6线进~需要的看看

下面是步进电机,四线

不晓得这个值什么价~
大家讨论下?

网友A:
标题把我吸引进来,一看42步进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把我吸引进来,一看42步进电机呀

哈哈~不是标题党哈,有料喲

网友B:
私服?什么游戏的私服?

网友C:
好奇电脑上是个什么程序哈

网友D:
明明是步进电机。。。。

网友:
进来看看,留个脚印。

网友:
步进啊,大哥

网友E:
步进,伺服都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私服?什么游戏的私服?

传奇私服哈哈~打错了,谢谢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步进,伺服都分不清楚。

真不清楚他们区别是什么~感谢指正了

楼主:
真不清楚他们区别是什么~感谢指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明是步进电机。。。。

真不清楚他们区别是什么~感谢指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电脑上是个什么程序哈

这是打印机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不清楚他们区别是什么~感谢指正了

步进电机是开环系统,运动多少步数没有数据返回系统,碰到阻力等特殊情况容易堵步掉步,而控制系统还是认为已经运动到指令设定的位置了,
伺服和步进唯一的区别就是闭环,有数据返回,就是通常我们所常见的编码器,就是测量电机运动状态,位置信息,来检测电机是否已经达到我们设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