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江波龙CHGD8U5M + SM2246XT 有的搞吗

楼主(2019-08-09):
金胜固态,2246XT,按道理只能搭配MLC颗粒,FLASH上只有一行数字;CHGD8U5M。不知道厂家用什么黑科技,让TLC上了2246XT。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能不能把颗粒的id发出来让人看看呢

网友:
SM2258H可以上这个颗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把颗粒的id发出来让人看看呢

EC,1A,A8,DE,88,C5,半个K9OKG,神46xt固件能开3D TLC,这片子双贴3280读350写160

楼主:
实物图传上来了。  麻烦帮我看下。

楼主:
颗粒ID           EC, 1A, A8, DE, 88, C5

网友:
同款开卡失败

网友:
这个颗粒我搬到2258H上也没开出来,最后把颗粒全拆了,上SM3268P了,全盘写35左右,读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图传上来了。  麻烦帮我看下。

报什么错?

网友:
江波龙黑科技,让TLC上了2246XT,让我有点心里慌慌,记得俺也有一块江波龙的msata SSD,厂家打标的闪存颗粒。
能不能替我查查,这也会是TLC的吗?

网友:
试过4贴2258H 没问题。

网友(2021-01-28):
引用 网友B:
EC,1A,A8,DE,88,C5,半个K9OKG,神46xt固件能开3D TLC,这片子双贴3280读350写160

这个颗粒双贴3280能开的出来吗,我一直开不出来呀,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2021-03-17):
我手里正好有个一模一样的,请教大神们要怎么设置才能开卡?

网友(2021-10-08):
引用 网友B:
EC,1A,A8,DE,88,C5,半个K9OKG,神46xt固件能开3D TLC,这片子双贴3280读350写160

大佬能分享一下这个颗粒3280的固件么?谢谢,51770268@qq.com

网友(2023-11-22):
引用 网友B:
EC,1A,A8,DE,88,C5,半个K9OKG,神46xt固件能开3D TLC,这片子双贴3280读350写160

用什么参数开呢 我自己改的开完0M pass

网友:
2246的有些也不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