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又一次伟大的折腾)Audi DVD导航车机加装AV视频输入

楼主(2019-08-09):
在鬼市买的七寸AUDI dvd导航车机,20元。买回来接电源开机,发现卡在logo不动,奥迪Q5的。估计是第三方机器

找遍网络没找到这款机器的资料,当时买的时候以为是安卓系统,有视频等输入,结果发现竟然是wince系统,视频输入是lvds数字式的。

心想,翻车了呗!

拆开看了一下, 还是比较复杂,主控红色核心板,其他ic一大堆。

大致梳理了一下机器的ic和结构。惊喜的发现,TFT屏幕驱动芯片tw8816支持模拟信号输入。模拟信号支持复合视频,色差,RGB,可惜没有引出。

查了一下芯片的pdf,应该做适当的设置,就可以改成av输入信号了

大致分析了一下电路结构。该机分两块电路板,下面一块是soc核心板和tft驱动(B板),上面一块是各种电源,音频,单片机,接口(A板)等等。

lvds串行数字信号从A板输入,然后接到B板通过max9218,将lvds转成并行dtv数据,然后接入到tw8816的dtv数字电视并行接口中。tw8816再处理成tft lcd的驱动信号。
A板:

B板:

其中核心板的wince系统直接可以驱动lcd,tw8816的lcd驱动和核心板的lcd驱动通过两片fst16233进行切换。也就是用户选择是显示lvds的视频还是wince的视频。

为了让屏幕显示tw8816的内容,直接短接fst16233信号切换引脚到地,强制选择从tw8816的信号作为lcd驱动

接下来结合芯片资料,摸索着焊接了i2c接口线和av复合视频输入线,并在视频输入上串上了75欧姆阻抗电阻和耦合电容,接上了莲花头,找了台红白机作为视频信号源

引出的单片机和莲花头:

由于tw8816中有大量关于tft lcd屏幕参数的设定,然而我并不想详细了解。既然机器能开启并显示奥迪logo,就说明tw8816中的各种设置是OK的。要做的就是读出来就行了

TW8816大概有几百个寄存器,分成256两页:

通过跑线路,tw8816的i2c总线来自于A板上的一颗STM8单片机,它对tw8816进行了寄存器的设置工作

用接口神器“Bus Pirate”接在tw8816的i2c接口上,然后进入i2c的嗅探模式。上电的一瞬间,所有i2c上的写入寄存器的操作全部拿下

bus pirate界面:

嗅探到的i2c通讯内容:

用“Bus Pirate”尝试了一下操作I2C向tw8816的寄存器写入内容,读取内容都没问题。于是开始参照手册设置一些寄存器的内容,以便能支持模拟信号输入

通过不懈的努力,最终需要对输入选择,输入信号格式,各种缩放,边距等寄存器的设置。最终让接入的av信号,正常的显示在了屏幕正中
这个时候,A板的唯一的用途就是上面的stm8单片机向B板的tw8816做寄存器设置,以及一些12v转5v。如果去掉A板,用一片单片机取代,然后直接在B板输入5V应该就可以做到的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需要自己先用脱离A板的单片机,手动设置几百个寄存器的值。看看是否可行

手动设置的工作量太大,这个时候也不可能直接就上单片机编程。于是就用神器“Bus Pirate”的python库来实现

下图是python环境jupyter-nb的界面:

大概就是用电脑操作“Bus Pirate”,写入所有寄存器的值。python很方便易用,是俺的主要编程工具之一。几下就完成了验证工作。验证的结果就是,脱离了A板单片机,直接通过“Bus Pirate”的i2c向tw8816设置寄存器后,画面可以正确显示。但过程中有一些插曲,去掉A板后发现背光不亮,结果发现是还有屏幕12V的背光供电控制,直接接地即可亮屏。另外就是设置完所有寄存器后还是白屏,折腾一天发现是VGH VGL电压没出来进屏幕。这个也是受控于A板的,直接找到这部分电压驱动,飞线强行启动。

脱离A板和B板的排线:

脱离A板后,拆下B板上的核心板和蓝牙模块,可以不用了:

下一步就是单片机编程了。程序功能简单,就是写一堆数据到i2c就行了

随便找了一片8脚的pic单片机pic12f675,网上找了一个gpio模拟i2c的程序

把从“Bus Pirate”嗅探到的数据,改成C语言的格式,编程二维数组。tw8816的寄存器几百个, 分成两个page。写到变量page00和page01中。其中二维数组第一个元素表示寄存器号,第二个是值。比如const char page00[][2]={ {0x00,0x22},{0x01,0x83},
表示0号寄存器内容0x22,1号寄存器内容0x83

为了让程序美观(主要是显摆俺的C语言功底),用指向二维数组的指针的数组const char (*page_buff[])[2]={page01,page00};来进行两页数据循环写入。这样写可以方便的进行page和额外数据组的添加。

程序主要部分(因为二维数组指针数组的数据定义很好,所以程序简洁美观):

一阵调试,烧写,测试,改程序的漫长过程之后。这片pic单片机开机上电就对tw8816进行设置。

一阵操作猛如虎,画面完美呈现!

所有电路和软件方面的验证工作都OK了,下一步就是装回和改外壳等常规操作了。。。估计一两天后再进行!

本文完!

-----------------------------------------------------

后续折腾:
干一票大的!用FPGA制作红白机游戏烧录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175

网友:
楼主就是个人才

网友A:
感觉,这个原来就应该有AV视频输入接口。理由:
1、这类机器,都可以显示倒车后视,都有倒车摄像头接口。
2、1号接口,行车记录仪,也应该是AV视频输入。
德众尚杰 DZ-101  奥迪A4L、Q5导航,与这个外型几乎一样,开机画面也一样。。

网友:
楼主大神无疑,无限膜拜中~
楼上说的 有道理,这机器应该有视频输入。

网友:
折腾无止境,感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原来就应该有AV视频输入接口。理由:
1、这类机器,都可以显示倒车后视,都有倒车摄像头接口。
2 ...

我也怎么想,但是发现Tw8816所有模拟信号输入都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原来就应该有AV视频输入接口。理由:
1、这类机器,都可以显示倒车后视,都有倒车摄像头接口。
2 ...

还有就是因为主机卡logo不进系统,所以研究就如何通过界面切换也会很费劲

网友B:
这波操作很可以。
不过20元就能撸到七寸dvd导航车机,本身就已经相当牛掰了。

网友:
大仙,有技术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波操作很可以。
不过20元就能撸到七寸dvd导航车机,本身就已经相当牛掰了。 ...

在鬼市一堆,起码几十个

网友C:
牛掰,真大师,id想起来之前修红白机的帖子

网友:
厉害,城里人真会玩!

网友:
厉害了,火钳刘明

楼主:
为啥不加精,找谁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掰,真大师,id想起来之前修红白机的帖子

就是我,改比修麻烦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啥不加精,找谁管用?

在站务区置顶的帖子里面有精华推荐,自己复制链接回复帖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站务区置顶的帖子里面有精华推荐,自己复制链接回复帖子就行。

原来如此,已经操作了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