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一个奥特朗的即热热水器

楼主(2019-08-09):
热水器的内部连接管断了,进行了更换,看本站热水器类的帖子不多,特晒出来让大家参考。

网友:
这种速热的总担心有安全问题

网友:
这个牌子说是英国的 做很久了?

其实接好地线 装好漏电保护开关,再加上防电墙很安全的

网友A:
修好了吗?没看见开机图?

网友:
怎么没有看见拍产品铭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没看见开机图?

修好了,本身没有多大问题,就是管子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吗?没看见开机图?

修好了,本身没多大问题,换了一根管子。

网友(2023-07-01):
这个热水器有点小贵啊

网友:
7500W!玩不起啊

网友(2023-12-05):
这个估计最大功率有8kw吧,家里奥特朗即热式厨宝都有5.5kw,效果还可以

网友:
奥特朗,这会让人想起奥巴马特朗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