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P4056改可调电流第二版

楼主(2019-08-09):
首版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31

受 刀兄 的启发,以及诸位的建议,又改了一版

利用以前超压烧坏的USB电压电流表,保留原电阻割版串10K电位器,双输入。

为了走线一致性,两个USB口对调翻转了

一些细节

micro USB焊得太靠里了,只能开个大口子了

穿上衣服后

双输入

网友A:
我还以为可调的同时,还能监控电流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可调的同时,还能监控电流电压呢。

要串usb电压电流表

网友(2020-01-16):
引用 楼主:
要串usb电压电流表

再调也就那点电流,太慢

网友:
真会玩不过好像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