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dmi转dvi线为什么不显示呢?

楼主(2019-08-09):
hdmi转dvi线为什么不显示呢手上有一个大宇的lm2260w显示器,想拿来暂时做一段时间的电视机,连接移动机顶盒。这个显示器买了很久了,有两个输入接口,一个是vga一个是dvi-d,以前一直用的vga,目前线和显示器在笔记本上试了,很满意,但是移动的机顶盒连上就黑屏闪动,但是还有几个机顶盒连上就显示得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面两个图一个是连笔记本的情况,一个是这个屏支持的信号频率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麻烦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这3个图片就是机顶盒里面的选项。如果我选分辨率低的应该可以显示啊,但是我各种分辨率都试过,电视上都可以显示,显示器就黑屏闪动。

网友A:
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的问题

但是其他机顶盒和电脑都可以显示。

网友B:
兼容性问题,转接头分主动式和被动式,有些设备只能用主动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兼容性问题,转接头分主动式和被动式,有些设备只能用主动式的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不能显示的机顶盒是需要主动式的。然后我的这根线是被动式的,还有那几个可以显示的也是可以兼容被动式的。但是这个不显示的机顶盒插上,显示器会跳,虽然也是黑屏但是会跳。如果是不兼容的话应该是没有输入吧,就不会一直跳吧?

网友C:
HDMI这边的设备需要向下兼容DVI输出才可以,有些机顶盒没这功能,强制带声音码流的,显示器接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这边的设备需要向下兼容DVI输出才可以,有些机顶盒没这功能,强制带声音码流的,显示器接受不了 ...

意思就是买一个带音频输出的就好了么?还是买个转vga的?但是我怕vga频率超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