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利德UT56万用表

楼主(2019-08-09):
经历了那么多表,终于遇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表,初步定为自用,换掉现在的MS8200C,MASTECH的,
还算好拆,下螺丝就好,

开机状态,元件很多,带蜂鸣器,

集成电路不少,

这一排是排阻?
谢谢观赏。。

网友:
老版本的UT56,里面元件比较多

网友:
看按键是老黄皮的,好东西,里面是排阻的,我有个13年红皮的,4位半.表挺好,

网友(2020-03-06):
有个这样的怀疑表。不显示了。

网友(2020-04-09):
有一排高精度排阻是亮点。

网友:
我有一个炸过机,什么档都乱跳,懒着修

网友:
方便的话打开拨盘看看里面的V形片排列,我的UT56拨片乱了,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