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N500s120G 2246en无缓存,顺便问下怎么开卡

楼主(2019-08-09):
以为是2258XT,拆开后才知是无缓存的2246en,http://www.upantool.com/ssd/tool/smi/12505.html这里有个屏蔽缓存的固件不知道怎用,请高手来讲讲

网友A:
直接用2246xt的工具开就行了,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把背面dram供电部分的元件补齐贴上ram看看能不能正常用,估计是有毛病的46en降级成46xt使用的

网友:
试着开卡呗,这个闪存拆下来也是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2246xt的工具开就行了,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把背面dram供电部分的元件补齐贴上ram看看能不能正常用, ...

dram 周围的元件都没有,缓存我手上到有几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dram 周围的元件都没有,缓存我手上到有几片

0520的2r2电感,sy8088的dcdc,几个0402,0603和0805的电阻电感了,有兴趣慢慢补,网上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20的2r2电感,sy8088的dcdc,几个0402,0603和0805的电阻电感了,有兴趣慢慢补,网上有图纸 ...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能识别flash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能识别flash呀

没有flash io驱动,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可能是ufs的问题,让你换版本或者手动指定io参数,多换几个版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flash io驱动,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可能是ufs的问题,让你换版本或者手动指定io参数,多换几个版 ...

我觉得还是补齐dram周围无件好点,在网上不会找,能不能帮忙找个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flash io驱动,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可能是ufs的问题,让你换版本或者手动指定io参数,多换几个版 ...

找到一个版成功开卡就是2246xt软件,谢谢你。
等会跑rdt重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