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索尼耳机五段改三段

楼主(2019-08-09):
      翻出来一个多年前别人送的索尼耳机,奇怪了5段的3.5MM插头,而且线的中部也没有麦克风和控制键,问了专业人士说不是平衡耳机,可能是录音设备上用的,现在接手机或电脑,只有一边发声,剪断改普通3段的试试吧,不改反正也用不了。
外观

这索尼logo边上开的一圈小孔干啥用的?

马来西亚产的

这是关键,七个颜色的线,有一个地线,其中有四个线分别对应左右耳机的正负极,其余三根线包括地线啥用没有,估计是我不会量。

淘宝上买了个3.5MM的三段式插头,左右声道的负极并到一起,只能这样做,其它两边的正极焊好。

连上电脑,左右声道接收正常,没有噪声杂音,关键是这耳机效果出奇的好,高音低音效果比我手上其余的几条索尼强太多了,花了10元插头钱完美收工。
这里神人多,谁知道这是索尼什么数码设备上带的耳机。为什么5段插头。

网友A:
感觉这个是降噪耳机, 耳机单元背面的2圈孔就是降噪拾音器。
5芯应该有2芯是用于降噪麦克风用的,插到特定设备上 能达到降噪效果。

网友B:
zhe这样改,浪费了一个这么牛的耳机。

网友:
sony的耳塞效果不错,我买过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zhe这样改,浪费了一个这么牛的耳机。

不改也不能用啊,只要能用上就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是降噪耳机, 耳机单元背面的2圈孔就是降噪拾音器。
5芯应该有2芯是用于降噪麦克风用的,插到特定 ...

这上面也没有麦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上面也没有麦克啊

索尼上面那几个圆形的孔就是降噪麦克风吧

网友:
好像有索尼线可以转成3头的.

网友:
这是索尼带降噪功能的MP3带的耳机 耳机上一圈圆孔 里面就是麦克

网友:
看到耳机上索尼标志旁边的那些小点了么,里面就是麦克风,左右各一个。除了能收集环境音反馈给主机向耳机喇叭输送反向的抑制电波,实现降噪功能。在索尼的手机上还能当普通的立体声麦克风用。接打电话,录像的时候拾音。

网友C:
这个耳机是索尼的“鱼雷”音乐播放器用的,这个机子当时可是天价,配和耳机自然也不会差的。
另外现在这种耳机正真原装的很少,还有那么点值钱。淘宝上买几十块的都是换过线的。自然便宜很多
不通用普通设备其实可以不用剪线,有专用的转接线的,不贵,也就几块钱还包邮,比换的那个插头稍微贵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耳机是索尼的“鱼雷”音乐播放器用的,这个机子当时可是天价,配和耳机自然也不会差的。
另外现在这种 ...

这么牛x ,现在我给弄残废了,好在我剪下的那头没扔,不过实事求是讲这耳机效果出奇的好。

网友:
索尼降噪耳机

网友(2020-03-05):
看着好面熟,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人声不错,关键是低音特别牛,开大了直接轰头,低音比我另一条铁三角的好太多,这个也是坛里买的,当时也介绍说是鱼雷耳机。

网友:
好耳机,剪线,可惜了。

网友:
可惜了好东西,挂咸鱼卖了,可以买两三条同样音质的了吧,,,

网友:
拆客的境界,值钱的拆成不值钱的

网友:
不是录音 是降噪 两个麦都是独立的 这个耳机很鸡肋 非常不成熟的主动降噪 现在只有垃圾佬拿它当好东西 鱼雷也不贵 它只是那几年为挤掉自家CD份额而出的小型MP3里其中一个系列而已 不管哪代那个系列 都是根据容量定价800~1800这个范围 总体比CD统治时期的CD便宜多了 鱼雷就算比其它某垃圾系列贵也只是一两百的事 1000多+200叫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