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一台龙牌jiz-sd05-6a手枪钻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09):
一台龙牌jiz-sd05-6a手枪钻问题请教各位,炭刷打火严重,开几十秒外壳发热严重,有异味.炭刷长度还可以,磨损不严重.怀疑转子有问题拆开清理转子并量每组线圈,阻值23欧正负2欧.应该是正常.二组定子阻值基本一至.难道还是炭刷的问题???

网友A:
轴承晃动导致磨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晃动导致磨损吗?

轴承晃动应该不会导致开几秒外壳严重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晃动应该不会导致开几秒外壳严重发热、

轴承晃动导致扫镗,定子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