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卷帘门控制器

楼主(2019-08-09):
遥控失灵,重新对码写入没对上,以为接收器问题,后来换了个遥控器与主机重新写入对码成功。

网友A:
我更好奇 如何接线 如何写入对码  感谢分享

网友:
好小的变压器,好大的保险管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很不错,等牙膏

网友:
天线看着像个温度探头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还不错。。。

网友:
变压器看着舒服

网友B:
怎么有3个继电器,多出的一颗有什么作用?

网友:
无线接收器应该是标准模块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好奇 如何接线 如何写入对码  感谢分享

上面拷贝键,长按清码,短按提示音后按遥控手柄三下也有一下的,主机动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更好奇 如何接线 如何写入对码  感谢分享

接线更简单了,一组电源,三根输出里一个公共,一上输出一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有3个继电器,多出的一颗有什么作用?

电路没分析,锁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