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ROSE 拆解』罗技你变坏了。。。M170无线鼠标拆解。

楼主(2019-08-09):
前两天发的那个罗技的接收器,正是这个M170上的。
今天把M170拆了看看。

有独立的电源开关。专治强迫症。

底部全貌。

使用1节5号电池供电。
电池槽旁边有接收器收纳槽。

以为脚垫下有螺丝。。。结果掀开一看没有。
找了一圈也没发现螺丝。

仔细看看电池仓,原来有三个卡扣。

撬开三个卡扣可以拿掉上盖。

底部一个整体的。

电路板倒是有颗螺丝固定。

抠出来的电路板。

拆干净后的外壳。

微动开关用了华杰的。

标志性的光栅滚轮也变成编码器了。。。
不过质量尚可,用起来没发现异常。

收发IC

红外LED没直接焊在电路板上。
用塑料件固定在透镜上的,然后飞线到电路板。

光学引擎和以往的也不一样了。

电路板背面。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虽然用惯了光栅编码器。

网友:
其实低端一点好,我得m325画直线飘,还不如215好用

网友:
你这就不错了,我还见过一个真罗技,除了那个收发器以外就没啥玩意的呢,微动还是辣鸡,就是普通几块钱一个鼠标的那种,不拆开谁信!

网友:
罗技省电反正是真的哈哈,等牙膏

网友:
赶脚还行,比国产十多块的好多了

网友:
这个用料如果价格实惠的话可以接受

网友:
感觉低端的向国产学习了,一直喜欢罗技做工好、采用光栅编码器

网友:
谢谢分享,罗鸡变罗鸭了。。。

网友:
蛮好了,我上个月帮坛友修鼠标,拆到个罗技的微动是无标的,仔细看了下是原厂的没焊接换过。

网友:
现在的罗技不是原来的罗技了~

网友:
板子和偶拆那个185很像
牙膏不让挤了

网友:
低端的有这样做工不错了。不过还是喜欢光栅的。

网友:
变坏的不只是罗技!

网友:
我的滚轮不好用了,喷了点除锈剂 就好了

网友:
跟上潮流,你不做山寨还会被排斥来的。

网友:
没有光栅滚轮的罗技没有灵魂。。。。。

网友A:
是你钱没给到位,唯一的槽点是微动,光栅滚轮除了寿命,手感是不如中高端的编码器。比如g900的滚轮真不如g102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钱没给到位,唯一的槽点是微动,光栅滚轮除了寿命,手感是不如中高端的编码器。比如g900的滚轮真不如g1 ...

这又不是我买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