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距“拆解”一颗CPU,求问哪些是硅晶片?

楼主(2019-08-09):
        前段时间藉口小大人的学习之用,撸了一台显微镜(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380&page=1&extra=#pid1299662),他用来学习了多少我不太清楚,反倒我用这货来看了不少微距的电子世界。下面带大家“拆解”一颗U。
        这颗U是赛扬667,以前自己攒机撸的一块U,一直躺在杂物箱没有丢:

翻过来,标签都还在:

不过看不清楚了,应该是2000年前后的事了:

也算骨灰级了,把U的金手指都玩断了:

那时尝试手工“植球”,微距看就知道当时的焊工是多么的渣:

先把U切一道,看它的横截面:

这是手机所能拍到的最清晰图片(还借助了放大镜):

全神贯注:

好吧,切多点:

这是“切片”标本:

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横截面看不出什么,反正我看不出:

将外表面锉出一个斜面:

貌似看到有金属层:

动图:

又或者应从里面破拆。把金手指拔掉:

听说这些真的含有金子:

金手指拔掉了:

又锉出一个坡度:

依然看不出什么,倒是看得到金手指的痕迹:

显微镜的景深很浅的,这是焦点在底部:

这是聚焦于中部:

这是聚焦是上部(也就是装散热片这面):

动图看得明白点,其实就是顶底两层覆盖两层金属,中间那层就是非金属吧:

是放大倍数不够吗?传说中的门电路怎么看不到?
PS:听坛友支招,今天继续把U拆解。
有坛友叫一分为二,好吧,这次简单暴力,钳:

果然一分为二了:

但是毫无悬念,看到的依然是只有金属层夹着的PCB板。这次再来狠点的,直接从中心部位剪:

前是剪开了,可是这么大块不放不进显微镜下呀:

再剪一小块想作“切片”:

但是太小的,上面的电路及结构什么的都被破坏了,没有观察意义。忽然看到被剪刀塔弄伤的中心部位:这是手机加放大镜拍摄的:

再放到显微镜下,原来是这样的:

这是传说中的硅晶片?

END。

网友A:
切的地方是多层PCB,只有互联的铜箔,门在中心的硅片下

网友B:
能切石头。锯好。铜脚留一些,可能用。

网友C:
。。。。。。果然大婶是来霍霍显微镜了

网友D:
恭喜楼主终于破解了Intel的CPU制造工艺

网友E:
把手电绑上,手累

网友F:
就不能搞个固定的光源?手拿手电手一晃不迷糊?

网友:
切开的部分是pcb线路板,单晶硅核心才是主要部分,显微镜下能看到不同的组成部分

网友G:
拆错地方了,你拆的是PCB板,应该拆中间的那块,建议用浓硫酸加热腐蚀或者直接用火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的地方是多层PCB,只有互联的铜箔,门在中心的硅片下

果然是切的不够深,还好,还没丢,今天再切。留意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切石头。锯好。铜脚留一些,可能用。

脚已丢了,是留着提取金子吗?所说的U含金是指这些部位?还是里面的用于互联的“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大婶是来霍霍显微镜了

低调低调,早想来霍霍了(“霍霍”是啥意思?),只是没有时间,这还是借口小大人的学习才请的款,终于又圆了自己一个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终于破解了Intel的CPU制造工艺

是啊,俺们做不了U,拆总会吧?听说,岛国当年经常干这种活,否则也不会有这么精工的制造业。下一步,准备仿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手电绑上,手累

图像调准后,是用那个电磨防尘罩顶着手电解放双手的,调节时栽物台还要上下移动的,必须用手拿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不能搞个固定的光源?手拿手电手一晃不迷糊?

它有内置光源,只不过是从下往上照的,适用于通过玻片看透明的标本。我现在看的U“切片”是固体的,内置光源透不过,所以才用手电从上往下照。开始是用台灯,但亮度不够才换手电的,或者,真应该D个这种外置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错地方了,你拆的是PCB板,应该拆中间的那块,建议用浓硫酸加热腐蚀或者直接用火烧!!!! ...

要这么说,U还可以做得更小,只是受限于管脚的安装需要才做这么大的?还没有丢,今天继续拆,硫酸是不可能的了,只能用锉一锉再锉了。留意帖子更新。

网友H:
赛扬667呀,再后来不就出图拉丁了嘛

网友I:
看来楼主是小白,硅晶片都不认识,都不知道哪部分起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来楼主是小白,硅晶片都不认识,都不知道哪部分起的作用

你太小看人了, 我才不是小白,我是老白,也就是资深小白,在电子王国外面徜徉许久,一直不得其门而入。这次起点有点高,一下子想学造CPU,你能带带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赛扬667呀,再后来不就出图拉丁了嘛

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你都如数家珍,看来你是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