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马刀锯拆机

楼主(2019-08-09):
两年前入的一个工具四件套 马刀锯 圆锯 钻 灯,一直没动只是试机,今天拆机看看

楼主:
所有结构件,全金属的,觉得还不错

网友A:
这种电机竖置的马刀锯属于简易结构的,振动大、效率低,但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竖置的马刀锯属于简易结构的,振动大、效率低,但价格便宜。

电机还不是775,8开头的 铁皮挡着里面看不见具体型号

网友(2021-05-17):
工具四件套 什么价格啊,好用不

网友:
看这样子感觉行程长,行程长的话,电动机的功率得大,不然的话,烧电动机,这个,感觉不靠谱电动机的齿轮感觉不靠谱,这个觉得是玩具齿轮,用几下就坏的感觉,但是,支架比较厚实,有依靠的感觉,这个东西,电动机的齿轮要多备。

网友:
这个两轴的支点比较远,锯起来应该锯片不会左右摇摆的吧,马达功率要是够的话,这个还可以。

网友:
还是电链锯的好,我现在用最好的是角磨机改电链锯,用锂电的一种,大艺的锂电角磨机与芝浦的角磨机改电链锯,这个最好。

这个,晶思达的马刀锯已经申请退货,7天无条件退。
退款、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