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小巧方便的点焊机

楼主(2019-08-09):
大的如果就焊几节小电池组,搬出来放进去不是很方便,所以diy了一个小的,目标是0.2镀镍
成本控制在100快内。

效果满意,0.2镀镍轻松搞定。

网友A:
充电不也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不也很麻烦

12v电源,5521口,还行吧

网友:
这个不错,方便

网友:
楼主这个成本控制不错,看着效果很好,能不能来个套件,我正需要做一个

网友:
焊点太黑了。。。

我有个用了差不多两百块钱电容的,放电1ms就能点住了,要是放电3ms会打穿。。。

网友:
焊点都是黑圈,说明温度过热了,应该是焊接时间长了,自己玩玩还可以,做成成品风险很大。

网友:
楼主出个教程吧

网友:
成本和充电时间大概多长?

楼主:
本来就是玩玩的东西,都不是数控板,能点上就行,黑圈对0.15以上镍带影响不大的,最多难看点。成本100内,没套件,充电时间我用了5.4V 3A充电,大概15分钟

网友B:
6个mos管什么型号?

网友:
再详细点,就把你顶出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个mos管什么型号?

8409管,6个足够了

网友:
从哪里购买的,请给全连接

网友C:
楼主的这块PCB上面这么多过孔,不加钱板厂给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8409管,6个足够了

我3个都在用,本来4个 还有一个都裂开了 没管它哟 继续在上面

网友:
淘宝有个方形电焊机成品价格好像也是100

网友:
有意思,学习一下
!!

网友:
淘宝有个锂电池的,100块,看着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块PCB上面这么多过孔,不加钱板厂给打吗?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一些板子不是高频电路加这么多孔干嘛,有些勉强能说是加强散热,可是有些不发热的就不明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