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小米AI音箱---大爱同学。略微瞎改散热

楼主(2019-08-09):
这东西低音就是很不错,,,大声了就嘎嘎嘎。。。破音。。。不过总体来说还不错的。
(话说怎么没有一个AI音箱用网易云做后台呢?)

热天都过了一半了,有个天猫精灵,冬天都很热,夏天几乎都烫手了。。。mtk的东西,不想鸟他了,天猫AI联盟的产品也没再买了,就只有2灯1插座,想着天猫精灵估计用不久就扔掉了。小米的不一样,智能家居iot米家是做的比较棒的,所以米家的硬件也不少。夏天大爱同学有点热,温度大概是天猫冬天的温度(外壳摸上去,都待机情况),,,,这样估计运作起来就更热,而且soc里面温度肯定比这个高,改改吧。

大爱同学

把它反过来

参数

专用的插孔,好像早期的是标准DC孔

撕掉防滑垫 ,螺丝孔已经爆掉了,以前拆过了

只有4个螺丝固定

拿掉屁股

用手抓着个外筒,内脏就出来了

内心,黑乎乎

喇叭,低音很好。塞个小电池。。。。上面是一个锥形的全向导声的东西

主板

ti的功放,发热极低,几乎不发热

貌似多路dc-dc芯片

这个博通好像是网卡(太久的图片了,都忘了)

镁光ROM

打开屏蔽罩

有个十字架挡住了。。。

剪掉

翻开

@家的a112CPU

esmt的RAM x2

背面还有一个

断开排线。。。灯没得亮了

翻面

打开。。。啥也没有

准备一些导热硅垫,准备干活。

涂导热硅脂

一层一层垫高。。。(每一层之间都有硅脂)

盖上

摸一摸手感,顶的很好,不多不少。让它放音乐,热量很快就到外面来了

背面是5ah电池x2。。。。没啥好看的。

装回去。晚上

没了

网友A:
其实吧 声音要是有选择更多就好了 比如各种口音普通话 +各种脾气的老大爷 多带劲啊 老太太就算了 太炸 听多了头疼

网友B:
天猫的你不要就送我,正愁着上哪弄个天猫主板呢

网友C:
什么斜口钳那么利索,没崩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斜口钳那么利索,没崩口?

屏蔽罩那玩意本来就软绵绵,,,,这个钳好像是学校地上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猫的你不要就送我,正愁着上哪弄个天猫主板呢

我在寻思怎么拆开,拆不开。打算灯用坏了估计刚刚好就搬家不要了。灯也是非常烫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 声音要是有选择更多就好了 比如各种口音普通话 +各种脾气的老大爷 多带劲啊 老太太就算了 太炸 听多 ...

喜欢萝莉音~萝莉萝莉是正义~

网友D:
我的小爱同学老是连不上网,换过两个了。我家宝都学会了,无法连接网络,请稍后再试或……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萝莉音~萝莉萝莉是正义~

乔碧萝正好合你口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寻思怎么拆开,拆不开。打算灯用坏了估计刚刚好就搬家不要了。灯也是非常烫手的 ...

你的是哪款天猫,我教你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小爱同学老是连不上网,换过两个了。我家宝都学会了,无法连接网络,请稍后再试或…… ...

我这个也是。。。我还以为太热死机了。所以改散热。一开始买来没有的,自己更新几次固件之后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哪款天猫,我教你拆

方糖。我看人家拆过,不过我不忍心下手

网友:
音箱改散热。白浪费精力和材料。。。

网友:
这样改散热好像意义不大诶,如有有测温枪做比对就好了

网友:
居然不是 硅胶水+散热块

网友:
麻雀虽小,五藏具全,好多的肉肉,。

网友E:
自己加的电池怎么弄的,两块串联也只有8.4V,难道DC升压吗?外接电源是12V输入的

网友:
外接电源12V,请教自己加的两片电池怎么弄的,串联也只有8.4V呀,难道是DC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加的电池怎么弄的,两块串联也只有8.4V,难道DC升压吗?外接电源是12V输入的 ...

用5100模块,两个直接串联的。这东西6v就可以工作

网友:
里面做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