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用了3年的ETC

楼主(2019-08-09):
开盖

继续开盖,翻开,居然2节电池

板子特写1

板子特写2

板子背面

电池特写

太阳能,用表量了下,可以4.2V,到时候加装在胎压监测上

最后全家福

网友A:
婆娘也搞了一个,插卡进去后,还要按一下一个按钮,才能开启蓝牙。其实用摄像头识别就可以

网友(2024-03-16):
引用 网友A:
婆娘也搞了一个,插卡进去后,还要按一下一个按钮,才能开启蓝牙。其实用摄像头识别就可以 ...

那你知道遇到套牌是什么下场吗?

这不是交管你只要说有就负责调查。  高速是你要打民事官司,而且现在没有举证反制,也就是说车主要举证不是自己。

高速是让你和套的打官司索要侵权赔偿,这个主体要是非常多的话,比如十几台车套你的。  那不是你和高速打一场,而是和高速和侵权车打至少十一场。。

网友(2024-10-19):
这个电池装法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