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基于arduino的”黑匣子“,模友分析炸机好帮手

楼主(2019-08-09):
楼主是模友,常常“炸鸡”,通常来说分析炸鸡原因主要凭操作者的主管判断。为此,能否有一款易用、便捷的飞行数据记录器,来代替这种经验分析?
目前市面上可以做到的飞控主要是大疆、开源的APM\pix一类,成本较高,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为此,楼主希望通过Arduino 来实现这一功能。

一、元器件的准备

1.MPU6050加速度计 3.5元
2.Arduino nano开发板 13元
3.SD卡读写模块,也可以用更小的TF卡模块  5元
4.SD/TF卡一张(最好2GB以下,大了可能读不出),排针,洞洞板。

二、 电路部分

电路部分比较简单。

Arduino nano         SD卡模块
GND                         GND
3V3                         3V3
5V                         5V
D4                         CS
D11                    MOSI
D13                   SCK
D12                  MISO

Arduino nano        MPU 6050
5V                        VCC
GND                        GND
A4                        SDA
A5                        SCL
D2                        INT

三、软件部分

首先需要将SD/TF卡改成FAT32格式
右击——格式化——FAT32——开始

使用Arduino 下载代码,注意本教程需要使用几个库文件,具体加载方式本文就不再赘述。

下载完成之后MPU6050的绿灯常亮,nano串口灯应该闪烁。

打开串口监视器,可以看到角度、加速度、速度等信息。

四、数据处理

本着简单易用的原则,本例程使用EXCLE进行简单的数据处理。
SD卡中的文件以Datalog.txt形式存在,打开excle,打开——选择所有文件——选中Datalog.txt。

点分割符号

把空格勾上

最后就长个这样。

完了之后就可以浪了。
放模型车上小测一下。没有固定,所以数据比较飘。

(中间撞了一下,所以有个峰)

速度的话不是很准,滤波没搞好。。。。。。

后期的话可以加个电压、电流、温度检测吧,先用一段时间。

next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楼主:
代码和库文件下载

网友:
整的太高端了 完全看不懂。不过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
妙啊,

目测这玩意儿会被有心的商家盯上。跟以前的gps测速模块一样小众市场。

网友A:
不错的点子,不过这玩意要做的够小,而且很容易被厂商集成在飞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点子,不过这玩意要做的够小,而且很容易被厂商集成在飞控上

现在高级一点的飞控有这功能呢,只不过飞控不便宜啊

网友(2019-10-16):
传说中的黑匣子?

网友:
我也曾想做一个呢,不过是想无线将数据传到电脑上

网友B:
然而,砸鸡后,你可能连黑匣子也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而,砸鸡后,你可能连黑匣子也找不到了。

再加功能,数据无线回传。

网友C:
osd不都有这个功能?我用的大疆iosd

网友:
试试倒腾一下!膜拜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不都有这个功能?我用的大疆iosd

确实是这样的。我自己用pix。
就是找个东西练练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