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粗的电阻!!!

楼主(2019-08-09):
1欧的都这么粗么?感觉比几十几百欧的还粗很多。

网友A:
就喜欢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网友:
粗粗粗粗粗粗

网友:
电流
散热
表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喜欢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就喜欢你能把嘲笑的话说的这么好听。

网友:
那个是刹车电阻吧

楼主:
只看介绍是1欧电阻,然后我串联一个,接在1瓦led灯珠中限流。效果很好,。

网友:
功率,功率,大小跟阻值没一分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