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808_DIY】ESP32_micropython_天气时钟

楼主(2019-08-09):
以前制作了个自动对时的小钟,已经稳定运行几个月了,误差,误差是不存在的,
每小时自动NTP对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674

当时由于esp8266空间限制,天气没有显示。
天气时钟制作中……

搞定了ssd1306显示(可以滚动)

无奈没有艺术细胞

感觉女儿画的很好,她已经同意帮我画图标了。

楼主:
占楼备用,以前的帖子参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37

网友:
【MY808_DIY】ESP32_micropython_天气时钟2_网页爬取天气信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81

网友:
然而oled寿命堪忧…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女儿画的,是用的电脑手写板画的吧?

网友:
有了女儿的参与使DIY变得温馨了,那些枯燥的代码也似乎会随着心情悦动。

网友B:
要求看改换了小情人画的图像的产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女儿画的,是用的电脑手写板画的吧?

在纸上画的,手机拍照上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看改换了小情人画的图像的产品图

还在制作中,遇到点困难。
UTF-8 的汉字,OLED显示,正在学习中。

楼主:
今天搞定了中英文混合显示,和字库。具体过程如下:
1、将可能用到的汉字用记事本随便记录进去;
穿衣炎热热舒适较舒适较冷冷寒冷旅游适宜较适宜一般较不宜不太适宜不适宜洗车适宜较适宜较不宜不宜紫外线最弱弱中等强很强

多云        Cloudy
晴间多云        Partly Cloudy
晴间多云        Partly Cloudy
大部多云        Mostly Cloudy
大部多云        Mostly Cloudy
阴Overcast
阵雨        Shower
雷阵雨        Thundershower
雷阵雨伴有冰雹        Thundershower with Hail
1小雨        Light Rain
1中雨        Moderate Rain
1大雨        Heavy Rain
1暴雨        Storm
1大暴雨        Heavy Storm
1特大暴雨        Severe Storm
1冻雨        Ice Rain
2雨夹雪        Sleet
2阵雪        Snow Flurry
2小雪        Light Snow
2中雪        Moderate Snow
2大雪        Heavy Snow
2暴雪        Snowstorm
2浮尘        Dust
2扬沙        Sand
2沙尘暴        Duststorm
2强沙尘暴        Sandstorm
3雾        Foggy
3霾        Haze
3风        Windy
3大风        Blustery
3飓风        Hurricane
3热带风暴        Tropical Storm
3龙卷风        Tornado
3冷        Cold
3热        Hot
9未知        Unknown
说明
国外的晴天 Fair 表示没有大风或者大雾的晴天
国内的 Sunny/Clear 表示阳光充足,会有大风或大雾等天气
今天明天有升高降低温度带伞级出门,。?!★℃↑↓

filepath_in = r'1汉字准备.txt'
filepath_out = r'3字库汉字.txt'

#for line in open(filepath,'r',encoding='utf-8'):
#        print(line, end='')

han_list = []
with open(filepath_in,'r',encoding='gbk') as f_in:
        for x in f_in:
                for i in x:
                        if ord(i) > 127:
                                print(i)
                                if i not in han_list:
                                        han_list.append(i)
                        else:
                                pass

han_list.sort() #排序
print(han_list)        #打印测试下

with open(filepath_out,'w',encoding='gbk') as f_out:
        for i in han_list:
                f_out.write(i)

3、再写个程序将汉字作key,汉字在字库中的偏移量做value;
dic_han_40 = {'℃': 0, '↑': 200, '↓': 400, '★': 600, '。': 800, '一': 1000, '不': 1200, '中': 1400, '云': 1600, '今': 1800, '会': 2000, '伞': 2200, '伴': 2400, '低': 2600, '充': 2800, '光': 3000, '内': 3200, '冰': 3400, '冷': 3600, '冻': 3800, '出': 4000, '升': 4200, '卷': 4400, '国': 4600, '外': 4800, '多': 5000, '大': 5200, '天': 5400, '太': 5600, '夹': 5800, '宜': 6000, '寒': 6200, '小': 6400, '尘': 6600, '带': 6800, '度': 7000, '弱': 7200, '强': 7400, '很': 7600, '或': 7800, '扬': 8000, '旅': 8200, '明': 8400, '晴': 8600, '暴': 8800, '最': 9000, '有': 9200, '未': 9400, '气': 9600, '沙': 9800, '没': 10000, '洗': 10200, '浮': 10400, '温': 10600, '游': 10800, '炎': 11000, '热': 11200, '特': 11400, '的': 11600, '知': 11800, '示': 12000, '穿': 12200, '等': 12400, '紫': 12600, '级': 12800, '线': 13000, '者': 13200, '舒': 13400, '般': 13600, '衣': 13800, '表': 14000, '说': 14200, '足': 14400, '车': 14600, '较': 14800, '适': 15000, '部': 15200, '门': 15400, '间': 15600, '阳': 15800, '阴': 16000, '阵': 16200, '降': 16400, '雨': 16600, '雪': 16800, '雷': 17000, '雹': 17200, '雾': 17400, '霾': 17600, '风': 17800, '飓': 18000, '高': 18200, '龙': 18400, '!': 18600, ',': 18800, '?': 19000}

4、用软件将字库汉字生成二进制字库文件;
5、最终代码
#我的oled的地址  60     0x3c     0b111100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2C
i2c = I2C(scl=Pin(26), sda=Pin(27), freq=400000)
oled = SSD1306_I2C(128, 64, i2c, addr=0x3c, external_vcc=False)

#垂直水平清屏
show_buffer = bytearray([0x0]*8*128)
oled.show(0,7,0,127,show_buffer)

#页地址清屏
for x in range(8):
    show_buffer = bytearray([0x00]*128)
    oled.pag_show(0,x,show_buffer)

dic_han_40 = {'℃': 0, '↑': 200, '↓': 400, '★': 600, '。': 800, '一': 1000, '不': 1200, '中': 1400, '云': 1600, '今': 1800, '会': 2000, '伞': 2200, '伴': 2400, '低': 2600, '充': 2800, '光': 3000, '内': 3200, '冰': 3400, '冷': 3600, '冻': 3800, '出': 4000, '升': 4200, '卷': 4400, '国': 4600, '外': 4800, '多': 5000, '大': 5200, '天': 5400, '太': 5600, '夹': 5800, '宜': 6000, '寒': 6200, '小': 6400, '尘': 6600, '带': 6800, '度': 7000, '弱': 7200, '强': 7400, '很': 7600, '或': 7800, '扬': 8000, '旅': 8200, '明': 8400, '晴': 8600, '暴': 8800, '最': 9000, '有': 9200, '未': 9400, '气': 9600, '沙': 9800, '没': 10000, '洗': 10200, '浮': 10400, '温': 10600, '游': 10800, '炎': 11000, '热': 11200, '特': 11400, '的': 11600, '知': 11800, '示': 12000, '穿': 12200, '等': 12400, '紫': 12600, '级': 12800, '线': 13000, '者': 13200, '舒': 13400, '般': 13600, '衣': 13800, '表': 14000, '说': 14200, '足': 14400, '车': 14600, '较': 14800, '适': 15000, '部': 15200, '门': 15400, '间': 15600, '阳': 15800, '阴': 16000, '阵': 16200, '降': 16400, '雨': 16600, '雪': 16800, '雷': 17000, '雹': 17200, '雾': 17400, '霾': 17600, '风': 17800, '飓': 18000, '高': 18200, '龙': 18400, '!': 18600, ',': 18800, '?': 19000}

import time

#汉字 40*40点阵,每次取一列 5个字节  5*8 = 40  逐列扫描
#首先开辟一块显存,对应要显示的面积 x*y*字数/8  一个字节8个点
buff = [0x00]*(40*40*3//8)  #40pix x  40 pix  三个字  共600个bytes

<span style="background-color: yellow;">han_font_file = open('han40x40_tianqi_songti.fon',"rb")
en_font_file = open('en_20x40_kaiti.FON',"rb")</span>
nubBytes = 5 #每次写入5个字节(5为步进)   5*8 = 40  一列40个点

str = '    明天晴天,温度2326℃↑↑。出门带伞!Ntp ok.   '

for one_char in str:
    if ord(one_char) <= 128:
        offset = (ord(one_char))*100
        en_font_file.seek(offset)
        for i in range(20):    #每个英文100个bytes
            han_tem  = en_font_file.read(nubBytes)  #将一个汉字的5个字节取出
            buff += han_tem     # 将这5个bytes加到尾部
            del buff[0:5]       #删除前面的5个bytes
            show_buffer = (bytearray(buff))     #整个缓存转为字节串
            oled.show(2,6,0,127,show_buffer)    #将整个缓存写入
            time.sleep_ms(1)
    else:
        offset = dic_han_40[one_char]
        han_font_file.seek(offset)
        for i in range(40):    #每个汉字200个bytes  每次写入5个字节(5为步进)   5*8 = 40  一列40个点
            han_tem  = han_font_file.read(nubBytes)  #将一个汉字的5个字节取出
            buff += han_tem     # 将这5个bytes加到尾部
            del buff[0:5]       #删除前面的5个bytes
            show_buffer = (bytearray(buff))     #整个缓存转为字节串
            oled.show(2,6,0,127,show_buffer)    #将整个缓存写入
            time.sleep_ms(1)
    for j in range(0,2):   #写入10列作为两个字之间的空白
        buff += [0x00]*5
        del buff[0:5]
        show_buffer = (bytearray(buff))
        oled.show(2,6,0,127,show_buffer)
        time.sleep_ms(1)

han_font_file.close()
en_font_file.close()

看了论坛几位朋友的帖子,并且百度后,算是搞明白了。准备买个编程器和 W25Q64芯片,将字库写入。现在用的是文件形式。

楼主:
这还是字库生成的步骤

网友:
编程器买了,W25Q40芯片也买了,字库也下载了,字库芯片GT20L16S1Y也买了,但不知道单片机如何调用,俺水平太臭,楼主多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