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出水水压变小 打不着火(请教)

楼主(2019-08-09):
直排老万和

进水水压很猛,能冲刷地板。出水水压降的厉害,无花洒向上只能喷半米吧。

最近经常打不着(直接没放电),或者打着了没一分钟就灭。 拆了花洒就能正常使用(水压无明显变化,平时把进水关小一点也会自动熄火)。

刚开水时水流经常一抽一抽的

应该是出水水压不够的原因,入水口有滤网但没检查到杂质,也没见出水口冲出来杂质。

估计管路里面有大块的杂质吧

请教一下有没办法修理,之前拆去给修理店,估计技术不行只折腾了一下电路没修好。

网友A:
你都说拆了花洒就好,你没换个花洒试试?

网友:
找个小水泵用克垢通下管道试试

网友B:
拆了花洒 你只是说 能用,    没说  水压是 好一点,   还是 全 好?

网友:
估计是水气联动阀有问题

网友:
  检查进水调节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拆了花洒就好,你没换个花洒试试?

花洒每个孔都能出水,不能怪花洒,换花洒也不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花洒 你只是说 能用,    没说  水压是 好一点,   还是 全 好?

花洒出水孔正常,拆了水压基本没变化,还是那样,比较柔和没力。假如拆了水压大增,当然就能判断花洒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花洒出水孔正常,拆了水压基本没变化,还是那样,比较柔和没力。假如拆了水压大增,当然就能判断花洒的问 ...

我知道拆了花洒 如果水压会大增,正常则是花洒问题啊...

可你的描述 只是说 能用, 能用也可能是说明 水压好一点点(达到点火标准),   是恢复好完整的水压 还是好一点点???
   但你并没有说 水压恢复有多大的变化....描述不清

网友:
换个花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拆了花洒 如果水压会大增,正常则是花洒问题啊...

可你的描述 只是说 能用, 能用也可能是说明 水压 ...

嗯,可能是管路结垢严重。准备用柠檬酸洗洗。

网友:
用久了,管道结垢或者阀门没有打开完

网友:
我的也是进水管压力不足时没法打火,感觉 进出水管线太长 或者 花洒压力大, 就不打火!

网友:
花洒阀进水端有滤网没, 热水器出水处有滤网没

网友C:
水压小造成的,点火控制开关顶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压小造成的,点火控制开关顶不到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6375&extra=

解决了。不过还是不知道出水压怎么降了那么多,进水压很大的。

网友(2020-12-22):
以前我也遇到这样问题,开始我原来是以为是里面的那个橡胶推动皮碗有问题,打开买了一个新的换上还是一样,后来时得时不得,还是老样子不得其解,有一次又点不着火了,我拆开用力推了几下皮碗左边那个推动杆装上就能点着火了,这样我终于找到原因了,其实也就是热水器使用时间太长了,那个推动杆运行不够灵活润滑,皮碗推动困难,顶不到位,才点不着火的,燃气热水器点不着火应该是搞这个才对,想想怎么样让这个推杆能推动更省力流畅才是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