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教关于三星手机屏幕互换的问题……

楼主(2019-08-10):
我有两个坏手机:
一个三星s3,别人不要了扔我这,一开始是好的,放着放着就坏了,按开机无反应,充电没反应;
一个三星s5,走路上捡到的,已经被汽车碾过,内外屏幕碎了无显示,但打电话能能响铃,充电也没问题。

由于它们的配置都过时了,感觉没有使用价值,本着废物利用的想法,想着能不能把s3的屏幕接到s5主板上?

请问他们屏幕总成的接口一样吗?能接上去否?

两个屏幕分辨率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合成一部新手机,我就想来个外接屏幕一样试试……

网友:
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接不上。

网友:
接口排线不一样,型号不一样不能用。

至于你那个一开始可以用的可能是电池长时间没有充电原因,可能是电池饿死了,把电池拆出来给他单独充电激活看看能不能复活

网友:
很多手机就是同一个型号的屏都分几种,互相之间还不能换,更别说不同型号的了。

网友:
不同型号的屏一般都不可互换的

网友:
都隔两代了,屏幕咋可能互换呢!

网友:
三星手机的olef屏好像没法山寨,所以价格高

网友:
s3有emmc门,特别爱坏

网友:
屏幕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互换的,这个主要就是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