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45W佛山照明节能灯

楼主(2019-08-10):
路过某地有点尿急,看到旁边有围墙围着,从缺口处溜进去方便一下,看到地上散落着一堆日光灯管、白炽灯泡、节能灯、插头等,本来都是没什么用的东西,但那几个节能灯看起来个头贼大,灯管没有发黑,还是捡回去看看吧,说不定都是好的呢?回来才发现,这货功率45W可不小,灯头竟然是E40的

▲灯管是4U的,45W功率,E40灯头,不知道实际多少,手上没功率计测。

▲小刀很容易就撬开了,里面做工看起来还行吧。

▲15μF 400V主电容

▲13005管子一对,不过没散热片,不知道工作时温度多高,长时间能不能经得住考验?

▲谐振电容1600V 5.6nF,记得三雄电子镇流器28W也是5.6nF的谐振电容,看来这功率有水分。。。

▲灯管和电路板中间有塑料隔层,能防止高温烤坏电路板的元件,这个设计好评。

▲E40灯头看着好大

▲灯头中间的L线用了个巨大的金属帽,上面还搪了锡,中间白色的是陶瓷,上面开了孔辅助散热。

▲从底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4U的灯管,灯管之间加了个塑料管子粘住,防止灯管受力损伤导致漏气。

▲锯个车牌给管子做个散热片吧
▲散热片做好的样子
▲涂点704固定一下
▲没全拍出来,一共捡了8盏灯都是没用过的,包装盒被雨水淋化了,估计有一段时间了,灯板有些电阻引脚腐蚀掉了,重新挫开两端加铜丝焊好修复。估计是某五金店倒闭,把这些当垃圾丢掉的,毕竟这些东西都淘汰了卖废品不值钱

网友:
看样子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样不叫捡!这样叫偶得!

网友A:
好的多。45w家用大点,除非大房子。不知道这种怎么降功率?换个25w板子会怎样?会烧板?
还有几个125W的,摆地摊出。

网友:
这货很容易坏,一天10小时,半年多挂了不少

网友:
偶尔用一下当应急还不错。

网友:
这灯一般用在工厂和商场上的。

网友B:
请教一下,这种灯挂掉之前突然变亮,一般是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45w家用大点,除非大房子。不知道这种怎么降功率?换个25w板子会怎样?会烧板?
还有几个125W的, ...

把谐振电容换容量小点的试试,注意耐压不低于原来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种灯挂掉之前突然变亮,一般是哪里坏了

突然亮一下子就灭了?应该是谐振电容击穿了瞬间变亮,然后电容烧坏

网友:
楼主又要买配套的灯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种灯挂掉之前突然变亮,一般是哪里坏了

说错了,应该是隔直电容击穿了

网友C:
损坏他人财物(OF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损坏他人财物(OFO)。

ofo已经是无主之物了

网友D:
谢谢分享。波波发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波波发财了。。。。

老温赞助几个灯头吧

网友E:
那些其余的都是好东西你咋扔了?拿回来洗洗更健康测试一下入库多好,,,,,,那个地方在哪呢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些其余的都是好东西你咋扔了?拿回来洗洗更健康测试一下入库多好,,,,,,那个地方在哪呢还有吗 ...

在中山,来吧
T4的灯管,25W白炽灯还是好的,插头质量不行,里面都腐蚀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中山,来吧
T4的灯管,25W白炽灯还是好的,插头质量不行,里面都腐蚀了。 ...

要是我都搬回家   上次在家门口倒垃圾 看到好多飞利浦的 T8 36W灯管 有新的 有旧的  开车过去 全拿走了  新的50根吧 包装都在   旧的20-30根吧   家里正好以前的灯槽灯管坏了 都是 40W的 8根坏了5根 拿来替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我都搬回家   上次在家门口倒垃圾 看到好多飞利浦的 T8 36W灯管 有新的 有旧的  开车过去 全拿走了   ...

家里都是LED,所以这个就没用了,况且还是T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