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安泰信858D+热风枪更换数码管 小小数码管型号折腾人

楼主(2019-08-10):
N年前在淘宝一商家处买了快克850A+的热风枪,没过多久风力就很弱,然后自己折价跟商家商量换成安泰信858D+热风枪,商家不情愿的答应,结果寄了个次品给我,线路板安装螺丝孔对齐后,两颗调温按钮就卡住,自己调节好后按钮的面是斜的,凑合着用,没过多久数码管缺笔画,前年自己补焊了焊点,但还是缺一笔,期间风力电位器也坏了,换了一次,换了电位器随想把缺笔画的数码管也换了吧,拆开看数码管型号写着4031AS/B,以为是共阴极的,所以去年在马云家下单买了三个4031AS的数码管,前几天准备换上结果发现电路板是单面电路板,铜箔很不耐焊接,都是320度左右焊接,结果铜箔还是起皮脱掉了。没办法只能飞了11根线再加个插座,换好后插电傻了,数码管显示不正常,以为接触不良或没焊好,再换一个也是如此,才知道型号并非4031AS共阴的,通过查看其他商家4031BS的线路图发现风枪上的数码管有可能是共阳的,通过万用表测试也可以证明。

焊起皮飞线的主板

安泰信858D+ 原机数码管型号4031AS/B

原机数码管型号4031AS/B与买到的4031AS共阴数码管对比
上原机下4031AS

换上4031AS共阴显示不正常图

百度到背面走线一样并通用的LD-4031BS

再从淘宝各商家找,最后发现好像没有4031AS/B的型号,百度了一下发现有些厂家写着LD-4031BS背面的走线跟我手头这款一样,但马云家卖的商家不多。就咨询了一家问4031BS实物背面走线和我原来的是否一致,结果一位商家说没有,一位说4031只要共阳或共阴的都是通用的,还说背面走线跟我原机的一样,马上买了两个4031BS,到手后翻过数码管背面结果发现走线还是不一样。换上后,显示稍微正常点,但三个数字下面全部缺一横,找商家,商家怀疑是我技术不好没接好,最后我换了原机的数码管给他看,还跟他解释了半天,他才懂,要不他一直以为4031的数码管只有共阴共阳的区别,其他都一样,还声称他家的质量极好都卖了上万个了,我说那不是质量问题而是走线不同引脚定义不同的问题,后来我找到LD-4031BS的线路图才发现原来第6脚定义是空脚,而4031BS的第6脚定义非空脚,然后他还坚持说他家的4031BS第6脚也是空脚,但实际并不是,而且说我原来的数码管型号是4031AS/B是共阴的,说自己搞错买成共阳极的。最后说了半天,各种证件他才承认由他负责。

4031BS线路图 第6脚有效脚

通用的4031BH线路图  第6脚为空脚

发现淘宝卖LD-4031BS没几家,而且运费也报得贵,鉴于在淘宝咨询有些客服不太懂,有些则乱回复说通用一样,所以到阿里碰碰运气,一搜就发现有一厂家型号写着4031BH的背面走线也跟我原机上的一样,发照片给客服看,让客服对着看实物是否一致,客服很仔细对后说背面一致,对他做事认真态度赞一下,毕竟厂家客服。然后又报了我原厂的型号给他,他也怀疑我原机上是共阴的,最后我只能跟他说你只要保证背面走线一致就好,出了问题我自己当实验,而且给了样品包邮价。今天下午收到,对了原数码管图发现确实背面走线引脚定义相同,换上后显示正常了,折腾了好几天都是值得的。

飞好线加好数码管座与调温按键座,不加座数码管无法固定,按键不加座会造成固定好线路板按键帽太短伸不出前面板

原机数码管4031AS/B缺笔画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NzYyODMyMA==.html

换上4031AS共阴数码管显示不正常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NzYyODUwNA==.html

飞好线加好数码管插座和调温按键插座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NzYyODUwNA==.html

换上通用4031BH数码管测试显示正常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wNzYzMTI0OA==.html

最后总结安泰信858D+热风枪数码管只有型号为LD-4031BS 和 4031BH这两个型号背面走线相同,其他型号的都不能代用。抱怨一下安泰信厂家的单面电路板覆铜箔质量真差,数码管焊在正面角度很不好拆换。从老厂家来说只能说电路设计成熟比较耐用而已。

网友A:
论风力 为啥我觉得850D的风更大点呢(都开4 用同样型号风咀 不过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不过当年我也搞坏过 换了个泵  原因是从尘封状态取出时 进气口螺丝忘了拧下来了。。。。。忘说了我的旋风枪是SBK8586

网友B: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看来楼主需要空心针或者吸锡器来拆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风力 为啥我觉得850D的风更大点呢(都开4 用同样型号风咀 不过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不过当年我也搞坏过 换 ...

850气泵式的热风枪风力肯定比858风扇型的大,而且气泵式是越小的风嘴风力越大,N年前最初买的是安泰信852D,当时是在维修论坛很多人都推荐,因为852型发热芯是恒温的,而且当时维修界的老修家老提醒说安泰信850型风枪的气泵比快克的耐用,但我收到852D后发现330度时温度只有250度左右,而且852D的气泵噪音非常大,因为当时第一次买风枪也不懂校准温度,就跟商家商量加钱换了快克850A+,收到后快克的风枪内部果然比安泰信的做工好很多,而且气泵有隔音罩,声音不大。随后发帖跟人交流,其中就有个开维修厂的人提醒我说当时的快克气泵型风枪气泵容易出问题,还跟我说他跟快克进了十几台快克990气泵型风枪,气泵不多久就出问题,风力很弱,我不信还跟他吵起来,结果没过多久,那台快克850A+的风枪放着没用差不多半个多月,有天拿出来用发现风力很弱,也不懂维修气泵,真是不听前人言吃亏在眼前,就跟商家商量折价换了这台安泰信858D+热风枪,商家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寄了台次品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看来楼主需要空心针或者吸锡器来拆焊了

谢谢,空心针我倒是有一套,但是太久没焊接了,你不提醒我居然忘了自己有套空心针,不过那个数码管引脚过孔极小,也不知是否有合适的空心针能对上。

楼主:
有时DIY就是折腾相当于作死,但能修复好就是值得的,最重要是让大家知道这款风枪的数码管是啥型号的能通用,以后遇有坏的买替换件也方便修起来也容易。

网友:
我的也是安泰信858D+,但是我的LED型号是:BCS-4301ASR

网友:
我专门拆开量了是共阳的LED。

网友C:
都飞线了就不用管脚位了吧。另外应该检查电路或者对那个坏的应该拆下来就测下共阴共阳的

网友D:
我把正常使用的风枪拆了两台,其中一台LED拆了下来,并附上手绘的LED引脚定义图。另外一台只照了LED型号。
第一台,请忽略面板保护膜上的灰,只看型号就是。

拆下数码管焊盘清理过了,数码管型号(注意和后面一台不一样,风枪型号是一样的,和楼主的也不一样,三个型号)。电路板上6脚为空。

理了一下各脚定义,发现6脚的确为空。

数码管型号。

装回LED最高位图示。

最低位图示。

最后装回没照,方法是先把12支脚全部入孔,套上面板调整到合适高度再焊一支脚,再套面板试,合适就全焊上,不适合继续调整高度,直到满意为止。

下面是另一台同型号的,但是数码管型号不一样。

结论:批次不一样用的LED厂家和型号名称可能会不相同,三台机器三个数码管型号。但是定义应该是一样的。极性一样,脚位不一样都可以用,就那几条线,随便飞。

网友E:
既然数码管图纸都有了,为什么不改一下pcb的走线呢?那不就能用普通的数码管了嘛,毕竟只是个数码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飞线了就不用管脚位了吧。另外应该检查电路或者对那个坏的应该拆下来就测下共阴共阳的 ...

对数码管没研究,电路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正常使用的风枪拆了两台,其中一台LED拆了下来,并附上手绘的LED引脚定义图。另外一台只照了LED型号。
...

这款风枪数码管应该用共阳的,第6脚必须为空脚,如果使用共阳或共阴,第6脚非空脚就显示不正常,有机会你可以换上共阴的第6脚空脚的数码管试试看显示是否正常,我就是买了4031BS共阳的6脚非空脚换上后,三个数字底下全部少一横,去年买了4031AS共阴6脚非空脚,换上后更乱显示3JX。

这款风枪的数码管拆焊不容易,老要调节引脚的长短,不然就顶面板,就是这个最讨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数码管图纸都有了,为什么不改一下pcb的走线呢?那不就能用普通的数码管了嘛,毕竟只是个数码管而已 ...

不太懂电路,而且数码管图纸是买了两次错型号才看到,之前也以为只要极性一样的4寸数码管都通用,因为对数码管没研究。改PCB走线的话不知怎么改,而且那个主板芯片早前据说是加密的,没法拷贝,坏了只能找安泰信拿,芯片里的程序数码管引脚都是对应好的,反正我试过数码管的6脚必须为空脚,因为6脚非空脚的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