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博世12小电锤改造

楼主(2019-08-10):
老博世电锤,改造后小巧多了

网友:
这款电锤,开关带正反转,无级调速。看来改造了12V电机 ,厉害

网友:
大神。你还是稍微打几个字说说你的套路和结果吧。小白看不懂你的作品

网友:
挺喜欢这种小巧的电锤,毕竟家用,干活手也不累。

网友:
有线改了无线吗?

网友A:
我有个同款用了十多年,现在打墙没劲!
要用的机器发热才有劲,拆开加过油还是没劲!不知道那的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同款用了十多年,现在打墙没劲!
要用的机器发热才有劲,拆开加过油还是没劲!不知道那的毛病 ...

这么小的机器冲击钻还是电锤啊?如果是冲击钻应该本身就没有劲道的,如果是电锤那么劲道应该还可以吧,那么就应该有气缸了,如果劲道变小,考虑气缸的密封圈是不是老化漏气了呀

网友:
线能隐藏掉就更完美了

网友:
打些小孔还是很方便

网友:
裸一下才有人气

网友(2019-10-07):
可以,这个是高手

网友(2024-11-20):
这个是高手

网友:
这款12V电锤感觉是交流工具向充电工具迈进的一代,整机都是交流工具的外壳,里面专门做了直流电机支架,原装电池盒也是外挂性质的,卡在机壳和把手上。

网友:
电池仓与手柄接口处总感觉强度不够,如果把电池仓留长一些,辅助手柄的护手圈嘎掉,然后套个木块,钢丝扎紧,或者套个塑料,修型与电池仓基本一致,上AB胶,自攻丝打紧,感觉这电池仓和辅助手柄强度就够了。
电池线也可以贴波箱走,然后到电机位置就能放进壳子里面,外观又会好不少(这样得保证手柄不能转,会拧着线)

网友:
电池仓改到前手柄那省空间,又有创意,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