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继续折腾一颗192G的颗粒

楼主(2019-08-10):
前些天搞到一颗4CE B0KB颗粒,192G,贴3281,3280均掉盘,无法正常使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3125&extra=

昨天给贴到2258xt上了

开启全盘slc cache,顺序读写速度都还行

跑圈也能过。

但只开出了160G(手动指定容量开的)。
手动指定容量里,没有192G,也没有180G,如果不指定容量,默认只能开120G。
请教各位大神,怎样开192或180G?

网友:
应该有支持192G的板子或者软件,还没流出来吧

网友A:
cap type=manual     下面手动设置357000000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 type=manual     下面手动设置357000000试试看。

好,回头抽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 type=manual     下面手动设置357000000试试看。

大佬厉害,按这个设置,开出来170G。这个数字和容量之间是什么对应关系呢?能否科谱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厉害,按这个设置,开出来170G。这个数字和容量之间是什么对应关系呢?能否科谱一下? ...

就是LBA值。如果闪存没问题,最大可以开15/16容量。192x15/16=180GB=188743680KB。188743680x2=LBA377487360。估计可以开到377000000。如果开不了就往后退100000,直到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LBA值。如果闪存没问题,最大可以开15/16容量。192x15/16=180GB=188743680KB。188743680x2=LBA3774873 ...

58xt开卡,应该可以不留op空间的吧?我看交易区敏锐卖的同配置的192G ssd,开出来是178.81G,正好是192,000,000,000除以1024的3次方。我有个58xt的m-sata双贴192,指定384G开出来了,而且跑圈能过。另外我算了下,一个sector是512 byte

网友:
引用 楼主:
58xt开卡,应该可以不留op空间的吧?我看交易区敏锐卖的同配置的192G ssd,开出来是178.81G,正好是192,0 ...

1/16就是开卡自留OP,不用多留。192GB只是标称值,实际TLC闪存有更多容量。

网友(2020-04-16):
用3268ab开出120g 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