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东西呢

楼主(2019-08-10):
像个三极管

写着6db

拆开,原来是3个电阻啊

衰减用的吗?接线柱好像不错,像镀金的

网友A:
6DB,难不成是个衰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6DB,难不成是个衰减器

就是衰减器。应该是某种设备定做的吧,或者实验室用的。

网友:
衰减器,但是连5环都不舍得用?

网友:
我在catv机房捡过一个,随便摸摸打不开,扔了。也是写6db

网友:
有线电视光接机 、放大器之类上的    以前见过好多

网友:
镀金的,肯定是工业上用的东西

网友:
6大逼(分贝)衰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衰减片子

像简化版电位器需要什么增益就插什么片子(我猜是对电位器触点可靠性否定态度)

网友:
这玩意我也捡到过,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