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小蚁摄像头

楼主(2019-08-10):
买了才一年多的小蚁摄像头,发现夜视红外补光led不工作了。不确定是led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拆开具体看看。
用表一测,有个红外灯珠阵亡。用的是940nm红外灯珠。只坏了一颗,就把坏的灯珠短接了。几颗灯珠是串联的,只要坏一颗,整个灯板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2020-10-26):
直接短接那颗坏的就行了吗???

不用更换。短接后,请问:夜视功能可以正常工作了吗/??谢谢

网友:
我的坏了2次了,换好后用不了多久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