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又要破财了 硬盘要挂的节奏

楼主(2019-08-10):
使用3.0的移动硬盘盒 竟然这个速度 我也是醉了 原来没有这样慢啊

好多的警告

快速扫描可以通过  慢的实在太慢了

这玩意是不是可以判死刑了

网友:
用坏为止,我的

网友A:
找个独立供电的3.0线/盒子试试。
数据线不良。

网友:
拆下电路板擦擦触点。

网友:
可用PE启动盘,扫描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独立供电的3.0线/盒子试试。
数据线不良。

就是独立供电啊  硬盘底座 3.5硬盘

网友B:
这是我的两块,没坏就先用着

网友:
有05就真的不好说了。 还是死尽快备份数据吧。另外观察观察 看看 05涨不涨 ,有时候 硬盘盒子不稳定 也会造成05 不过是假的。但是有些事真的。。。。具体看情况

网友:
感觉应该是你usb接口或者数据芯片的事。

网友:
3TB 3万多个小时的通电,做专业用途了吧,早回本了

网友:
看来是寿终钟琴

网友:
机械盘建议先屏蔽坏道,不然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独立供电啊  硬盘底座 3.5硬盘

那种底座很垃圾的,还不如盒子的,硬盘盒真不能随便买个,得买好点的,不然硬盘挂了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两块,没坏就先用着

我也有块12年的,也是c5.这个值咋看的哦。目前当前值 最差值都是76.临界值36

网友:
第一次见通电这么多的硬盘

网友:
如果有重要数据,还是尽早备胎吧。。。。。。

网友:
我的硬盘也要挂了,昨天开机出现错误,然后检查了一下,也坏了。已经订了一块新硬盘了

网友:
不算严重,接口通信不良,可以引起逻辑坏块了

网友:
快寿终了,有用的数据赶紧导出来

网友:
只要C7不上升,就没事,如果上升也就是换个线 0A闲暇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