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超声波清洗机

楼主(2019-08-10):
前脸

顶部

数控倒计时 带脱气

参数

反面

内部

超声换能头(振子),实际就是两坨铝锭夹压电片,这个是工业振子比一般的塑料壳的那种粘个压电陶瓷片的要好。

左面小板子控制板,里面一个单片机和一个数码管,定时用。

驱动板

有人嫌我发帖像教程,太详细,太细致,导致他学了很多知识后心情不悦,那我就只能简略粗糙一些了。

没有标注就说个大概吧,这个emi部分。

这个辅助供电供单片机控制电路

下面两颗三极管

直接利用底板散热,两颗塑封13007,无绝缘措施,炸管有隐患。
周边元件作用请自行揣摩

升压震荡部分,其实原理和电子变压器很相近,属于自激半桥拓扑。看似俩变压器,实际一个是电感和压电片串联,具体作用原理就不说了,有兴趣可以站内交流。

俩cbb ,全桥, x2

网友A:
俩三极管的姿势实在不雅观!

网友B:
有人嫌我发帖像教程,太详细,太细致,导致他学了很多知识后心情不悦,那我就只能简略粗糙一些了。

这次你变坏了,害得我进来没有像以前那样学到更多知识。

网友C:
是喇叭震动,产生声音,超声波

网友D:
感觉可以用大功率日光灯电子变压器驱动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可以用大功率日光灯电子变压器驱动改个?

日光灯是镇流器,电子变压器理论可以,实际较为麻烦,一个得改变压器和元件参数使其工作在40k,降压改升压,另外还要加电感和一些外围电路,总体比直接设计一个也不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喇叭震动,产生声音,超声波

喇叭黄尚你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三极管的姿势实在不雅观!

嘿嘿 现在不都流行撅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嫌我发帖像教程,太详细,太细致,导致他学了很多知识后心情不悦,那我就只能简略粗糙一些了。

这次你 ...

有问题可以站内交流~

网友:
能洗臭袜子

网友E:
超声波的,价格差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声波的,价格差别太大

主要看功率和振子,家用的100块,工业单振子的200块左右~

网友:
还不错,包邮赠送吗?

网友F:
两功率管真不雅,板子应该再设计宽0.5cm,在上面开三个洞,把管子引脚穿过去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功率管真不雅,板子应该再设计宽0.5cm,在上面开三个洞,把管子引脚穿过去焊接 ...

不知设计者咋想的~

网友G:
不错,不是压电陶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是压电陶瓷片

嘿嘿 还行~

网友H:
好东西。有分进不了,只能明天拜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有分进不了,只能明天拜访了

嘿嘿 老哥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黄尚你是认真的吗

你可以把振子当做是一个喇叭啊,只不过他的发声频率固定在某个你听不到的屏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