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说是坏的9W阻容LED球泡,结果没发现问题

楼主(2019-08-10):
带了工具和材料去老妈家修上次捡那台海尔空气净化器,修完外甥(在偶老妈家和偶孩子玩)就摸出个LED灯来,说是卫生间的坏了,他妈让带过来修
好吧,没修灯的材料,也只好先看看

9W的,这外观一般都是阻容

拧开灯罩

灯珠还不少

30颗2835单芯灯珠,目测一个都没发黑

抖出灯板
纸板+阻容+高压电解+分立桥

电解10u,降压电容1.2u

全家福

拆完开修
先测灯珠,全测OK

桥的二极管,也都OK

降压的CBB电容,无异常

电解也无异常

连导线也检查了,正常

好吧,上灯座,毫无疑问一次点亮

这是什么情况,难道妹妹家灯座或开关坏了?
只好让外甥带回去再试,若点不亮,就去妹妹家吃饭

网友A:
有可能是灯座中间触点太低了,时间长了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B:
这个的灯还可以,功率虚标不是太严重。6w左右的功率还是能达到的。只是散热不行,光衰出现的应该比较快。

网友:
果然是阻容!

网友C:
修个灯泡还打算蹭顿饭,元首有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灯座中间触点太低了,时间长了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有可能,这灯个头大,装卫生间浴霸中间本来就很勉强,有可能变形后不能接触

网友:
功率估计5W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灯还可以,功率虚标不是太严重。6w左右的功率还是能达到的。只是散热不行,光衰出现的应该比较快。 ...

功率肯定缩水,但30颗灯珠平均分摊6W的话,每颗0.2W,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必须是阻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灯座中间触点太低了,时间长了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我也碰到过!

网友D:
1.2μ电容82ma电流,30颗灯珠大约7.5-8W左右吧,发热还是挺高的,不过板子打孔不少,算是比较良心的阻容了,既然拆了就顺便换个400V电容上去,不然LED烧一颗的话电容就boom了

网友E:
阻容灯有些情况下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
还不错,包邮赠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个灯泡还打算蹭顿饭,元首有你的

不存在,不修也能蹭

楼主:
没测,估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μ电容82ma电流,30颗灯珠大约7.5-8W左右吧,发热还是挺高的,不过板子打孔不少,算是比较良心的阻容了 ...

没有实测功率,好像也用了不少时间了

网友F:
电容倒是挺标准啊,12。34UF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容倒是挺标准啊,12。34UF

在线测的,并联了个474电阻可能测试精度受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容灯有些情况下还是很耐用的

小功率的比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测的,并联了个474电阻可能测试精度受影响了

呵呵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