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解』天猫精灵方糖改数字输出AUX超级音质倍棒

楼主(2019-08-10):
『X拆解』天猫精灵方糖改数字输出AUX超级音质倍棒按照网上教程改的,我的天猫方糖是新版,所以AUX改出来的是立体声。可惜了,方糖外壳比较厚,自带的AUX口子不好插到,又反工改了外接音频口,后来就兼容所有的3.5音频口。
1.9四只,现在真不知道这些网商做的是嘛生意

办理信用卡送的,用苏宁易购直接下单发过来的。莫非做一单至少200介绍费?

是 真·全新天猫精灵哦

之前咸鱼了一个X1,就是白色的电源,结果红方糖还是白电源。就怕容易脏。

方糖全貌,据说只有一个喇叭,音质一般,所以还是得改改比较好

跟天猫精灵x1合照

用撬棒,慢锤、慢敲,慢工出细活

防尘网还被破坏了一点

喇叭黑乎乎,以为不会好刀哪,结果整个方糖除了音腔就是音腔

这算是顶级无损拆解了吧,502干的太快,最后还是用哥两好黏的、、只不过返工就头疼了,巨难拆开

为啥方糖除了音腔就是音腔?各位自行脑补

喇叭线还用毛布遮住,我嫌恶心拆掉了

喇叭还是防磁的,好评

硕大的音腔,如果有发烧友想加装电池,那就只好在音腔上动手脚了。

开始进入正题,DAC数字转音频立体声,某宝可以买到,不贵,20元包邮到家。

方糖的主板,大家都拆过了,不用我细介绍了。

老版方糖接法,不过不介意改,没意义,据说就单声道。这里有改造帖https://tieba.baidu.com/p/5735856639?red_tag=2325783682
这是新版方糖的改法,要从芯片脚上引,没有功底的,不介意折腾https://tieba.baidu.com/p/6000927532?red_tag=2328835651
讲真,还是X1好改,后续我会发个X1改造帖子,这是教程https://post.smzdm.com/p/727742/
一开始焊接了几次,用的是LED驱动上的变压器漆包线,配上BGA的免洗专用焊油,不像某牌会有微短路现象

为了确保没有短路,还要用三合一内的微距镜头配合手机相机放大拍照确认

再强调,接错货短路会烧毁芯片,到时有不可逆的别怪我。。。
一开始打算继续用DAC解码板上的3.5音频口,而且还向外移位了0.5mm,就希望能够插的紧,后来发现还是巨难用,这是后话

按照教程焊接好,用704硅橡胶封装,确保后续拉扯或者焊接不牢固而导致虚焊,影响后续使用

装回主板和解码板,解码板放在底盖上是不会影响音腔的放入

重新装回音腔和面盖

粘好面盖,这里还是建议没问题再黏面盖,否则后续很难折腾的

用了一段时间,发现普通耳机口很好插入,想直接用音箱的3.5音频头,就插不紧,并且有非常杂的杂音。
无奈的二次返工,拆开,改了一个外置音频口,将解码板移位,稍微扩孔后装回。

现在想用耳机听也可以,想用功放听也可以,音质巨棒,而且天猫内置的乐库基本能搜到任何你听过的歌,不受影响。
重点是生态链不会像某米那么局限。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焊接的挺结实。

网友:
原来也要加解码板呐

网友:
不错,改得好。考验眼力

网友:
我昨晚刚改了一个,现在前盖的胶水还没干

楼主:
欢迎各位探讨。

网友:
谢谢分享。把音质说的这么好,我都想剁手来一只玩玩了。。。。

网友A:
大家都有方糖,我就一小爱,据说改的效果不好,有没优惠撸方糖的途径

网友B:
看到拆解是一只喇叭,又不是立体声,效果能多好呢~~

网友C:
首先得有个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有个功放

多媒体音箱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拆解是一只喇叭,又不是立体声,效果能多好呢~~

自带的一般啦,接功放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有方糖,我就一小爱,据说改的效果不好,有没优惠撸方糖的途径

我是找人办信用卡成功后赠送的。

网友:
我家的猫,耳朵特别不灵,说话它都听不见,只有在一个房间内说话才行,经常在房间门口说话它都听不到

网友:
还是马云更有钱,生态链玩得比雷军好。

网友:
学医的?现在拆机,以后拆人

网友:
往后这盒子升级会不会把这DAC给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拆解是一只喇叭,又不是立体声,效果能多好呢~~

说的有点手痒痒了,怎么破?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一般啦,接功放才好

说的有点手痒痒了,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