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有几把良明工具,请问大家都加什么润滑油 良明电批拆了

楼主(2019-08-10):
有人说+昆仑2号锂基脂 请高手指点

网友:
2号润滑油,想到有加凡士林的,我就笑了。

楼主:
还有说加0号掺机油的到底加啥 高手请教

网友:
某宝上有个虎头的润滑脂不错,我买了给泛音的电钻换过。

楼主:
凡士林? 2号白色 确实有点像凡士林 没加雪花膏不错了

网友A:
虎头合成润滑脂 或者大厂的没有含二硫化钼的极压润滑脂 或者航空润滑脂 都行的 只要是大厂 非山寨的就好 便宜的润滑脂 质量差 还含有玻璃粉石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虎头合成润滑脂 或者大厂的没有含二硫化钼的极压润滑脂 或者航空润滑脂 都行的 只要是大厂 非山寨的就好 便 ...

嗯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