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乐写手写板的擦除脉冲到底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9-08-10):
示波器单次触发,按下擦除按钮后,三个方波脉冲,正负不太对称,振幅逐渐变小

单级宽度相等,200ms  ,峰峰最大大概26v,最小也得20,

结论,擦除方法就是利用电压较高的每周期振幅逐渐变小的方波脉冲震荡液晶分子复位实现擦除

网友A:
和消磁有点像哈

话说前几天4块多撸了个小的来玩,结果给快递给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消磁有点像哈

话说前几天4块多撸了个小的来玩,结果给快递给搞丢了

是挺像,4块多,真便宜,我这个貌似50?  反正好几十

网友B:
真的爱研究的人,我的有故障直接丢垃圾筒了!

网友C:
哈哈,专家也学会水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专家也学会水贴了

此非彼也,喷点不对,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爱研究的人,我的有故障直接丢垃圾筒了!

嘿嘿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挺像,4块多,真便宜,我这个貌似50?  反正好几十

还不能刷牙!
好像是4寸多点,比手机还小,所以便宜

网友D:
居然还打赏不了,明天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打赏不了,明天来

老哥客气了~

网友E:
不明觉厉哈哈,大尺寸的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明觉厉哈哈,大尺寸的比较贵

兄弟来了,大尺寸确实不便宜~

网友:
这个是干啥用的呀

网友F:
这个液晶屏能够用MCU控制画点么?

网友G:
测试点怎么是2个,任意一个上的波形都相同吗

楼主:
可以马宝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液晶屏能够用MCU控制画点么?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试点怎么是2个,任意一个上的波形都相同吗

俩测试点是升压输出已经不共地,示波器探头和夹子直接戳两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俩测试点是升压输出已经不共地,示波器探头和夹子直接戳两点~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