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误打误撞修好 华硕WT420 无线鼠标

楼主(2019-08-10):
鼠标滚轮拨动时,偶尔会反方向动一下。
轻车熟路,换编码器,换好之后,傻眼,滚轮成了偶尔才能动一次……
检查焊接,没问题,线都是连接的

找了下引脚,编码器拨动时,电压1.9*V 上拉电阻电压2.2V

难道供电有问题?

供电芯片丝印 a 11J 不知道型号
找来一个引脚差不多的

两个电阻,一个 135 1.3M 一个474 470K ,输出2.2也对

但是感觉这个1.9V是不是有点低?如是拆掉原本两个1M的上拉电阻,换上670K的

滚轮正常…………
这个坏处就是费电了吧,貌似编码器在某些位置时,上拉电阻一直供电, 原来这电阻功率是 2.2V*2.2V/1M,现在是2.2V*2.2V/0.67M

主控资料

透明胶粘住之前的两个1M电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现在回想起来,估计是电络铁有静电啥的,对芯片造成破坏了把)

网友A:
不是光栅直接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光栅直接扔了吧。

低端光栈也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光栅直接扔了吧。

看了你的回复,才知道还有光栅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