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久量双电池充电风扇改大充电电流

楼主(2019-08-10):
坛里买的久量双电池充电风扇更换R730B为1.2K电阻,充电电流就可加大到1A。

网友:
为什么这些山寨厂热衷于这种下面小上面大的usb口,非常容易坏

网友:
我的这久量电路板冒烟后,就移植了普通4寸小风扇的电路板上去。用着觉得风力大小是一模一样,保留左键关机,右键开机换档,感觉这样更方便

网友A:
那个D4是不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D4是不是挂了?

对的。风扇是在充电十多分钟后突然冒烟,拔下充电头试了试发现电机不转小夜灯也不亮了,拆开就看到那个D4二极管烧成这样,换了一个丝印为T4的二极管上去也没弄好。最后干脆换了一块4寸的充电风扇电路板上去,一样可以用

网友:
c6还是C10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