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带USB的五眼插座加个开关

楼主(2019-08-10):
     装修的时候给每个卧室都装了一个带USB的五眼插座,其中小卧室的这个USB电源没有开关,一天到晚插座面板上的小红灯都亮着,心里总觉得不爽,这要是哪一天内部出了问题烧掉咋办,于是决定加个开关。

    这也是以前在论坛优惠购里面买的,面板上看着貌似有加开关的位置。

   记得以前有坛友拆过。

   看了一下,从 侧面的卡扣下手。

     用平口螺丝刀对着4个卡扣一撬,将电源盒子拿出来。

    可以看到USB电源部分输出5v1~2.1A,面板上写的是小于等于1000ma。

    还有卡扣。

    终于打开面纱,感觉内部做工尚可,但USB部分不行,也懒得测试了。

    USB部分是卡在底部的铜片上的,使劲一扯就能拽出来。

    开关变压器设计了两种安装位,这个是小一号的,不知道有没有2.1A的输出。看PCB板,下方原是一个USB插座的位置,这个被减配了,但是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塞入一个开关。

    仔细研究后在输入处割断代替保险丝的细铜箔可以串入开关。开关选择最小号的船型翘板开关。

    仔细比划了半天,现在内芯盒上开洞,先用小电钻打一圈孔,然后再用裁纸刀跟锉刀慢慢修整。

    内芯上开好后套在面板上,画好后继续开洞。

    铜箔割断,原PCB上刚好有贴片保险丝的焊点,可以用来接开关。

    做好的两根线,然而选的这两根线实在是太粗了,塞入内芯盒时直接把线路板上的铜箔拉掉。

    只好又换两根细线焊上去。

    塞入内芯盒,安装铁板,开始往墙上安。

   谁知开关后面伸出的接线脚太长,安装面板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力气,只好先把开关按进去一半,再往墙上安装。

    一番折腾,终于把开关装上了。

网友A:
我也给USB插板装过一个按钮开关,因为不喜欢它的啸叫声。

网友:
谢谢分享。心灵手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给USB插板装过一个按钮开关,因为不喜欢它的啸叫声。

我在选择开关的时候也考虑过你这种开关,可是因为太长装不下放弃了,啸叫可能是高频开关变压器有松动

网友:
这一番折腾。厂家很容易做的事情,就非得省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给USB插板装过一个按钮开关,因为不喜欢它的啸叫声。

你这个开关挺小巧的,我航嘉的WIFI USB插座WIFI模块也有高频啸叫声,可惜里面空间比较小,我没找到合适的开关只好暂时断开WIFI模块供电了,USB是独立供电的暂时在用。

网友:
加个开关用起来安全一些。

网友:
没开关就是不安全,不过充电器感觉还是手机原配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开关挺小巧的,我航嘉的WIFI USB插座WIFI模块也有高频啸叫声,可惜里面空间比较小,我没找到合适的 ...

确实比较小,可惜偏长了一点,我是把俩引脚扭弯了才焊接进去的,不然插板厚度不够。

网友:
我有个双口的,但是实在没有可加开关的地方

网友:
改得挺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选择开关的时候也考虑过你这种开关,可是因为太长装不下放弃了,啸叫可能是高频开关变压器有松动 ...

开关选择注意用220V耐压的,低压开关用起来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选择注意用220V耐压的,低压开关用起来很危险

用的是220V耐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