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一个特殊的防盗器 拆机 无线NB数据终端

楼主(2019-08-10):
路上捡到一个防盗器,看网上没有拆机图,拆开看了看,发现功能比较多,拆开分享。

      外壳 中国移动 无线NB数据终端。外壳两边各一个免破线端子,用于供电,没标正负。
上下壳采用超声波塑料焊接。暴力拆开如下:

     一个移动的M5310 NB模块,一个泰斗微 N303 (GPS&北斗) 定位模块,原来没有标正负是因为里面有个全桥。
DCDC为H6203,看手册耐压比较高8-120V。这个类型电压感觉是电动车上的防盗。

     这面一部分是锂电池防护和充电,一部分是NB模块外围电路。一个应该是ESIM卡吧。那个像CPU的芯片找不到资料,外带一个SPI,FLASH。
一个2.4G的SI24R1射频芯片,这个芯片应该是和部分路口的射频模块做对码的吧,和上面的GPS+GPRS协同工作。

给这个芯片来个特写,应该是CPU吧。

12V供电测试,30秒后,供电电流在30mA的样子。

网上找的对这个模块的描述
那如何防盗呢?据了解,车体内部安装了一个“隐形”的定位装置,能记录电动自行车的行车轨迹。车主可以下载一款APP绑定相关信息,当电动自行车被盗时,APP会自动报警,显示电动自行车的行驶轨迹,助力警方破案。”

网友A:
北斗信号这么强么,pcb天线就够了哇,以前gps必须要个天线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斗信号这么强么,pcb天线就够了哇,以前gps必须要个天线模块的,

我也第一次见这种天线。这个模块是北斗和GPS的合体。

楼主:
补充说明 那个靠近”CPU“附近的LGA16的空焊盘,应该是加速度芯片,猜测用于低功耗使用吧,比如当三轴静止一段时间后,关闭模块供电,进入低功耗。可惜目前的这个模块为了省成本,给阉割了,致使模块一直工作。

网友:
我想知道把他的电源拔了怎么防盗

网友(2020-07-25):
中国移动啥时候做报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