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tp5660路由器,见证高品质做工,顺便问一下这DC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9-08-10):
这个设计真的防拆,主体夹在中间。暴力拆开,大家看一下这质量我自己不评价

这个路由器放在桌面上,那个时候明纬电源改可调的也放在桌面上,还刚刚好接了一个5.5毫米×2.5毫米插头,电压50伏,插上就这样嘣的一声,就没有然后了

请教一下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前面第1个英文是f,倒数后2个KA,其他的了被烧了,(红色圈着的),电容也炸了

网友:
不如直接加220V吧

网友A:
上了50v后面不见得还是好的,可以用维修电源调到2.5v直接输出端,看反映,不行就加到3.3v通常也就这俩电压,

网友B:
流弊,,路由器电压输入无非就是5v、9v、12v,你干脆上380v算了,反正都是报废

网友:
超压烧了的,先检查主芯片坏没坏吧。。。

网友C:
这种垃圾做工的路由坏了正好可以换个好的。

网友:
又不是多好的路由器,随便找个dc-dc 3.3v 500mA换上去就可以了额

网友D:
这种·6脚IC真的不好查!一般都是由面上印的编号来替代真实IC型号!只能到工厂里查手册才能找到真实型号!
不过也可先确定路由器输入电压一般都是9V1A的。
然后看主控芯片型号,确定电压是多少?
两个电压都明确后,找个已知DC电源IC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做工的路由坏了正好可以换个好的。

被你说出真相了。本来就是想换主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6脚IC真的不好查!一般都是由面上印的编号来替代真实IC型号!只能到工厂里查手册才能找到真实型号!
...

有没有普遍一点的型号,输入是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弊,,路由器电压输入无非就是5v、9v、12v,你干脆上380v算了,反正都是报废 ...

检查出来故意弄坏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了50v后面不见得还是好的,可以用维修电源调到2.5v直接输出端,看反映,不行就加到3.3v通常也就这俩电压 ...

这个可以有。不过他是6脚芯片,他哪个脚是3.3伏输出不知道

网友:
加50v?????还不如直接扔火炉里,脑回路清奇啊

网友(2021-03-31):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不过他是6脚芯片,他哪个脚是3.3伏输出不知道

电压3.3v加在下边这个电解电容上   你用50v估计都干废了

网友(2022-10-21):
牛啊,路由器不翻过来看看电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