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更换四边多脚芯片

楼主(2019-08-10):
淘的50寸等离子电视终于见到了曙光,连换两块y板,连烧两块缓冲板,已经距离放弃一步之遥,买的板子型号和板号一模一样,布局也一样,只是买的板号后比我多一个n1,卖家一个劲的说通用的,后来自己又找到一模一样的板子拆了烧掉的缓冲芯片上去试机不在烧了,但是从被拆掉芯片的地方往下都是黑屏,想在打算把两块烧的缓冲板凑成一块,但是这个芯片引脚多且带散热焊盘,没焊过这么大的芯片,心里没底,特此请教坛友们好的经验和方法,家里有烙铁和一个小的风枪,还有一个屏ppr热熔器比较适合底部加热,请坛友们指点。

网友:
先用吸锡带吸走原带的锡,然后用低温锡把四周引脚处全部拖一遍,中间就不要上了,
再然后把ic对准了用烙铁焊接上去

网友A:
热风枪吹一下就行了

网友:
要用热风枪,底部要焊上,不然也用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一下就行了

这板子有封胶,很难清理干净,带着胶太容易虚焊了

网友:
大芯片,用好锡,拖焊就行

网友:
主要是底部散热焊盘,四面引脚拖焊就可以。。。

准备点低温锡膏,做个简易网,上加热台或者用风枪吹。。。

网友B:
方法1:焊盘全部整平,芯片定位,四周烙铁拖焊,搞定。方法2:风枪吹上去,再用烙铁拖焊,也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焊盘全部整平,芯片定位,四周烙铁拖焊,搞定。方法2:风枪吹上去,再用烙铁拖焊,也能搞定。 ...

我的焊锡很差,十元一卷的,流动性差貌似实现不了拖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焊锡很差,十元一卷的,流动性差貌似实现不了拖焊

加点松香,再垃圾的焊锡也拖得动,除非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C:
买卷好焊锡吧,也不贵,重要的是温度要控制好,先把四周焊盘清理干净,一定要整平
先焊中间,让锡充分熔化,芯片沉下去,靠锡的张力应该就能自动对齐了
然后四周那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卷好焊锡吧,也不贵,重要的是温度要控制好,先把四周焊盘清理干净,一定要整平
先焊中间,让锡充分熔化 ...

拆下来一个芯片,引脚上的胶无法清理干净,脚太密了,似乎只能用风枪吹了

网友:
吸锡带 全部吸 掉   烙铁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1:焊盘全部整平,芯片定位,四周烙铁拖焊,搞定。方法2:风枪吹上去,再用烙铁拖焊,也能搞定。 ...

中间怎么焊,老师 用热风枪吹吗》???

网友:
看熟练程度。都没人说枪温度,风度,时间。先说我是不熟。只会单脚一个个焊。提醒,想整个焊,松香加倍用。

网友:
综合你工具,技术。只有一芯片,不许失败,怕你烫坏。是否可以:中间弄平,不焊,有的话加点硅脂,若烫手,外加散热,704固定。外围单脚一个个焊,芯片脚有胶,刮下脚面,或烙铁焊接时就化吧,有尖头烙铁吧?烙铁要注意静电。

网友:
赞同15楼的办法。还有个办法,拿去外面修手机老板,出钱搞定。

网友D:
中间散热焊盘扣掉,也可留很小的一个点,一般这个也是接地的。避免干扰引起麻烦。。   就焊四周。脱焊,    再加散热片。。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散热焊盘扣掉,也可留很小的一个点,一般这个也是接地的。避免干扰引起麻烦。。   就焊四周。脱焊,    ...

想了个办法,先用风枪底面加热把散热焊盘焊上,然后在用烙铁焊接引脚,不知可行不